给滤油机画个接线图吧

楼主(2025-12-31):
发电机组在四层(母线层)有台调速器滤油机 ,三层(水轮机层)有台进水阀滤油机, 根据领导描述,准备分别给每台机组这两台滤油机接线 。画个接线 图吧

楼主:
图是画出来了,根据控制箱其它回路线号规律编的线号 ,咋觉着看着别扭呢

楼主: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编线号的,我看过有这么 编的,如一端Q112:2/X06:15,线的另一端则是X06:15/Q112:2,这样编写线号是否合理呢

网友A:
端子或者打号, 如果线号的话, 应该一条线就是一个号, 没必要两端两个号. eplan里面也是一线一号, 有线号规则, 会自动生成.
但是你这图过了X6, 可能算是两根线.

网友B:
线号规则有基于连接的,也有基于电位的,基于连接的就是过一个连接点就换一个线号,而基于电位的,则是只要电位不发生变化,则线号就不发生变化,实际上咱们使用时需要将这两种结合起来用,才更符合实际情况。

楼主:
也可以说是各有利弊,一线一号是大家广泛采用的 ,但是,象上面 的这种编号方式 ,却能清晰地看出线的来龙去脉 ,更便于维护,大家怎么看呢 。

网友C:
回复 楼主:
线号以设备名称命名,确实方便,比单一的线号如103、002这样的命名,处理故障时提高效率

网友D:
有图有线号就行。
就怕没线号,也没图,只有扣线槽。

楼主:
象楼上所说的情况 ,还是见过不少的 ,眼前主变室的SF6气体检测装置项目直到安装完,直到厂家撤场都没有加线号 ,只是箱内第部分接进进线端子线束扎一个标签 ,虽然线不多但我认为它不规范,也不得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