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脱扣与短路脱扣

楼主(2026-01-01):
单位里有很多检修插座箱,按规定每月要做漏保试验的,大家看下图中哪些开关具有漏电保护功能,哪些开关需要做漏电保护试验呢?

网友A:
这得根据负载定吧,有些负载用漏报就会跳的,比如变频器。

网友B:
大家看下图中哪些开关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下面两排共5个断路器都是漏电保护的,根据你以前发的贴,上面两个应该也有,只是把检测漏电的部分分开而已
哪些开关需要做漏电保护试验呢?
原则上有漏电保护功能的都要做漏电测试
实际上你看这个帖,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6512
,我专门调查了一下的

楼主:
这个检修插座1断路器,当初好多同事都反对把它作为漏电保护试验对象 ,只是以为它所带SOR分励脱扣器本身不具备剩余电流保护功能,但可与其它元件如盘上漏电继电器HY6801和漏电互感器HYCT670F配合实现漏电脱扣功能 的,就应对它定期进行漏电保护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