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蓄电站 3号机组母线洞SF6检测装置又报警了

楼主(2026-01-01):
抽蓄电站 3号机组母线洞SF6检测装置又报警了 ,频繁地发出刺耳的报警声音,提着手持SF6检测仪器进母线洞检测正常 ,经检查SF6检测探头故障 。现场报警时,由于备件还没到货,暂时消音 。

楼主:
在电力行业中,GIS(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的运行安全至关重要。六氟化硫(SF6)作为GIS中的关键绝缘介质,其泄漏检测是保障设备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根据国家标准《GB/T 8905-2012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中气体管理和检测导则》,GIS室内的SF6六氟化硫气体体积分数应不超过1000mL/m3,同时空气中氧气浓度不得低于18%体积分数。

楼主:
GIS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占地面积相对AIS空气绝缘开关设备仅为10-30%,而且可靠性高,安全性高。

网友A:
感觉有点过份. 一个探测报警而已, 还弄个柜子, 还弄个显示屏.
现在又提出个环保气体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过份. 一个探测报警而已, 还弄个柜子, 还弄个显示屏.
现在又提出个环保气体柜.
现在的配电设备说是越来越先进,但我觉得太复杂了反而难搞
之前在东莞的时候我们公司的市电发电转换柜,是一个倒闸,上端接市电,下端接发电
怎么都错不了,还简单明了
现在在广西说那个过时了(2006年的配置),倒闸不好,要用两个断路器转,
然后两个断路器机械用钢丝绳互锁还有电气互锁,上个月试机的时候,搞了半天才合上闸
高压柜搞个直流220控制,为了提供这个电源,还特意配了一个大柜子的所谓的直流屏
以前就是交流220,配个小小的UPS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