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05):
那位师傅修过工业洗衣机的电机,型号是YBP160L-4,7,5KW 的。有没有线圈接线图呀,我的是48槽4极的,两联平包的1跨11 的,线圈是4根并绕16圈。现在下完线圈电机电流大,不能用,最好有个接线图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工业洗衣机是个什么样的洗衣机,头一回听说还有工业洗衣机,整点谍照看看呗。

网友B:
看电机铭牌,应该是台变频电机,基频是25Hz,不是常用的50Hz,不知道你说电流大是什么工况下的?洗涤、均布、中脱还是高脱?

网友C:
工业洗衣机控制线路搞过电机没修过,图片看是一台变频电机,维修照旧线包下线就是了。

楼主:
洗涤还可以,到高脱的是电机就转不起来了,电流大到50 A 线圈新装的,

楼主:
是一台变频电机,就是大型洗衣机上用的
,和普通电机一样的,他的线圈嵌线方法都是一样的,是48槽4极 的,4根并绕两联的,是星接的,还有3个封星的,我按照正常的Y系列电机下的线,不好用,可能是线圈的下线的方法错了,有修过的师傅给个图看看谢谢了

网友D:
额定不是25HZ吗,你直接上了380V?

楼主:
我是按照这个图下的线

网友E:
检查下变频器,可能设置问题。

网友F:
这个配的变频器也是专用的;

网友G:
你把变频器自学习一次就可以了,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H:
既然有成品,肯定就有部品,多淘两遍换个完整电机不行?现在修电机能够功夫钱?

网友I:
回复 网友A:
估计比家用的大很多吧

网友J:
回复 楼主:
2路并联或者4路并联

网友K:
看看机械吧,原先烧电机是不是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