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富士G1S驱动板4794C-C5-Z10,是多大功率变频器用的?(20260106)

楼主(2026-01-06):
富士G1S驱动板4794C-C5-Z10,装上55KW的控制板,显示硬件错误,怀疑驱动板和控制板不配套,这个驱动板是多大功率的?有熟悉富士的老师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刚买过一块富士G1S的90KW的驱动板,型号:EP-4794D-C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富士G1S驱动板4794C-C5-Z10,装上55KW的控制板,显示硬件错误,怀疑驱动板和控制板不配套,这个驱动板是多大功率的?有熟悉富士的老师请指点,谢谢。
90-110KW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买过一块富士G1S的90KW的驱动板,型号:EP-4794D-C4
90KW-GL规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