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06):
一个全自动烤箱,程序控制的。温控器日本岛电的SRS3.有四段温度曲线,加热保温,降温完成后温控器输出一个1秒的信号给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自锁一分钟输出信号给蜂鸣器。提醒工人加热结束。可以开箱了。问题是没有控制箱内没中继。时间继电器也是两对延时的触头。温控器输出的是一个一秒的信号。怎么实现时间继电器自锁一分钟输出信号给蜂鸣器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时间继电器5 6 是什么功能?瞬时闭合的?

网友B:
品牌不一样但是型号一样,不好意思我还以为DH48S-S设置说明是同用的,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型号是DH48S-2Z,2Z是两对延时触点的意思

网友C:
从你的文字表达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应该是某个环节没有了解清楚

从你的图片来看,时间继电器应该就是两对延时触头,这个没什么疑问

要确定温控器发出的信号时长到底是不是只有1秒钟,并且这个信号就是给时间继电器线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型号是DH48S-2Z,2Z是两对延时触点的意思
品牌不一样但是型号一样,不好意思我还以为DH48S-S设置说明是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型号是DH48S-2Z,2Z是两对延时触点的意思
这图片我这刚好有一个一摸一样的定时器,带的说明书上解释这定时器的功能。

DH48S有很多细分型号 仔细看下型号。这是2z的,你的是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文字表达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应该是某个环节没有了解清楚

从你的图片来看,时间继电器应该就是两对延时触头,这个没什么疑问

要确定温控器发出的信号时长到底是不是只有1秒钟,并且这个信号就是给时间继电器线圈的
版主威武。确定是1秒脉冲。因为我自己用个线头短接了下输出端,再松掉。时间继电器自锁延时一分钟后蜂鸣器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5 6 是什么功能?瞬时闭合的?
延时触点。当时太脏了我准备拍照。发现拍不清楚。用抹布沾点橡胶水。一擦把字也擦掉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DH48S-S设置说明是同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文字表达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应该是某个环节没有了解清楚

从你的图片来看,时间继电器应该就是两对延时触头,这个没什么疑问

要确定温控器发出的信号时长到底是不是只有1秒钟,并且这个信号就是给时间继电器线圈的
版主威武。确定是1秒脉冲。因为我自己用个线头短接了下输出端,再松掉。时间继电器自锁延时一分钟后蜂鸣器响了

时间继电器底座上一共接了几条线出来,重点检查2、7脚去了那些地方

也可以在短接了温控器输出端松掉后,把2、7任意一个脚的线断开试试

如果线圈都没电压了,还能保持住,那机关就在时间继电器里面了

网友B:
我这时间继电器延时两组触点是同时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文字表达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应该是某个环节没有了解清楚

从你的图片来看,时间继电器应该就是两对延时触头,这个没什么疑问

要确定温控器发出的信号时长到底是不是只有1秒钟,并且这个信号就是给时间继电器线圈的
版主威武。确定是1秒脉冲。因为我自己用个线头短接了下输出端,再松掉。时间继电器自锁延时一分钟后蜂鸣器响了

时间继电器底座上一共接了几条线出来,重点检查2、7脚去了那些地方

也可以在短接了温控器输出端松掉后,把2、7任意一个脚的线断开试试

如果线圈都没电压了,还能保持住,那机关就在时间继电器里面了
修完就离开那个厂子了。我猜测那个时间继电器是定制的有一对触点是瞬时的,实现自锁。因为旁边有个和它同样功能不是一个厂做的烤箱,也是用的日本岛电同一款程序控制温控器。我去测试了下。同样的报警功能是加了一个中继自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