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软件打开程序提示“找不到许可证STEP7 Basic”

楼主(2026-01-07):
请教前辈,小弟原来的西门子博途软件运行正常,今天出现打开程序提示“找不到许可证STEP7 Basic”,按网上说的不行,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小弟原来的西门子博途软件运行正常,今天出现打开程序提示“找不到许可证STEP7 Basic”,按网上说的不行,如何解决?
非正版用户:删除授权,重新授权,西门子推荐的防病毒软件为诺顿和MCAFEE。
正版用户:联系西门子授权中心。
另外,请不要运行磁盘修复以及保养类软件,西门子授权的方式是标记磁盘坏点,你一修复.......

网友B:
你前面说的是授权管理程序没运行。
你后面说的是没有授权。
授权管理程序找授权。你用它看一下还有什么授权在电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图一是我从网上搜的,图二是我现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图一是我从网上搜的,图二是我现在的问题!
你点开那个ALM,看看盘里面有什么授权, 没有的话, 去下一个很多授权的, 相应装上。

网友C:
授权文件有很多日期的 可以找几个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A:
另外,忘记说了,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Win11 24H2的话,需要考虑是不是Windows补丁造成的,此时,你需要升级你的授权管理版本至6.2 SP5才可以。

楼主:
谢谢前辈,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哥,是这个吗?哪个是授权啊?怎么看?

网友D:
授权都没有了。

楼主:
是不是头两个出现红色小表说明授权已过期?如何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头两个出现红色小表说明授权已过期?如何回复?
是的. 你的博途版本是多少. 如果是19, 删除前面两个, 后面的19的还能用. 如果不是, 就删除前面两个, 再装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