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485通讯问题(20260107)

楼主(2026-01-07):
西门子1200PLC为主站,俩变频器和一个综保做从站,用的485通讯,综保与PLC柜距离大概有两百米左右,用了一个信号放大器(放在PLC柜),变频器柜和plc柜紧挨着,现走线如图一;但是综保的数据总有个三四秒延时,联系了下信号放大器厂家,让我改成图二,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样改能行吗?还有就是有啥好方法避免通讯延时?感谢

网友A:
那么远,用485转无线,无线接收再转进去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砌块成型机上的应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监控一下报文,看看延时在哪。
另外根据你距离,波特率适当降低,接终端电阻。
【方案】
CNC | 机床变压器怎么选?

网友C:
485不是1000米都可以了?
现场再加个smart或者1200plc485通讯,然后以太网通讯?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高压局放“看得见”,便携款FLIR Si124声像仪精准定位故障点!

网友D:
485转以太网,+ POE串联中继器(让网线长度》100米)=稳如老狗
我自己装监控用了2个,录像机挨着的交换机网线到另外一个主柜,30米,然后后面串联了2级,150米的样子,半年有余,没问题,监控哪个流量比你这个485这点数据大多了。
【方案】
精彩案例 | TwinCAT 与 LabVIEW? 无缝集成,助力实现斯蒂尔公司的试验台自动化

网友E:
还是监控一下,看数据是否正常交换

【方案】
替代进口 英威腾IPE300变频器在板坯去毛刺机上的应用

网友F:
什么是485信号放大器呀?就是485集线器吧?你可以用一个3通道以上的485集线器单独接3个设备试试。
【方案】
厂内物流的Vilant智能物流门解决方案有哪些优势?

网友G:
不着急加什么,先实实在在监控报文看看,到底延时在哪里?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动作。
【方案】
现场总线模块构建数字化工厂“神经网络”

网友H:
远距离传输还是加终端电阻好一点
【方案】
智能楼宇自动化解决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西门子1200PLC为主站,俩变频器和一个综保做从站,用的485通讯,综保与PLC柜距离大概有两百米左右,用了一个信号放大器(放在PLC柜),变频器柜和plc柜紧挨着,现走线如图一;但是综保的数据总有个三四秒延时,联系了下信号放大器厂家,让我改成图二,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样改能行吗?还有就是有啥好方法避免通讯延时?感谢
厂家这么改可以,如果想增加通信速度,可用带多路串口的MODBUS RTU转PROFINET 网关。
【方案】
挤出机节能改造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关有抗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