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07):
客户1,临散客户,VX躺尸一两年这种。

需求:老设备,触摸屏白屏,换一个威纶通触摸屏,需要编写画面。

实际情况:  原始触摸屏触摸板坏了,程序未加密,合计有10页画面,比较简单,PLC也送过来了<加密,老PLC,解密很简单>,根据老屏幕抄到新HMI就好了,简单测试调试一下。

报价:新触摸屏成本价<7寸串口屏350>.,人工费1000,耗时4-6小时左右,在家干,还好。

合计一起1350,在家干,没有食宿费用。

~~~~~~~~~~~~~~

客户2,老客户。

需求:台达PLC转盘组装机,改工艺动作。

实际情况:PLC+HMI程序客户找设备厂家交付了,PLC老台达,没注释。

*1 在家根据HMI画面IO反推增加PLC注释,熟悉程序,耗时半天左右,4H,客户说工艺可能要用到伺服,伺服测试也用了差不多3个多小时<根据工艺需求+手册,画图,接线实际测试> 家里就算1天。

*2 现场修改PLC+HMI程序,1天没干完<机械一起再调>,干了一天半,顺便还帮客户解决了2太小机器故障,他们电工搞不定。

现场是2个步进电机,调试到最后不行<效率差点意思>,又让换成伺服,多花了小半天时间<安装驱动器,调参、接线那些),

伺服成本价格1450左右<含线缆>,我算的1600*2,人工 家里1天,现场实际是1.5天,还带处理其它故障。

我算的3*1000,<2轴,接线,PLC HMI程序修改调试。>

合计3000+3200=7200,其中包含自己差旅,食宿 成本应该在600左右。

~~~~~~~~~~~~~~~~~~~~

2个客户明显感觉贵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收费了,便宜了吧,自己吃亏,价格贵了吧,又怕怕客户跑路。

还是上班好,不操心,慢慢弄,反正工资变化不大

网友A:
给钱及时也凑合。算起来编程每天500-800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临散的那种还好,基本上搞定就结了,长期客户还是挂账,

现在价格也感觉很乱,没个定性,

定价也是一门学问,让客户觉得值,对于技术难度与否,感觉真的不是很关心,除非找了几波人没搞定,你去搞定了,价格高一些那种,客户心里还美滋滋的,至少把事情搞定了。

网友B:
现在的价格真的混乱,但正因为混乱才有可有之处,报价时即要实在,又要有虚高,实在的是更换了什么,虚高的就是品牌,品质,用料,程序。。。把握好,客户会一直找你。

网友C:
这就是个人干活比较麻烦的地方,既要对技术比较精通,又要做好业务把客户还得服务的让他觉得价格满意。两头都需要操心比较累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临散的那种还好,基本上搞定就结了,长期客户还是挂账,

现在价格也感觉很乱,没个定性,

定价也是一门学问,让客户觉得值,对于技术难度与否,感觉真的不是很关心,除非找了几波人没搞定,你去搞定了,价格高一些那种,客户心里还美滋滋的,至少把事情搞定了。
之前一个客户,设备有问题,找了好几拨来修,没好。我去了报价,修好,钱痛快的很。后来换按钮200(拆系统内部按钮,比较麻烦)嫌贵,后来一个伺服驱动器CN1插座被拉脱焊(焊盘损坏,50芯)让我换插座,我说报废处理(新驱动器一千左右),没法修。就这样再也没找我

网友E:
服务嘛,美国的水暖工出门开始算时间,150美元/小时
我们的工控服务,难度总要大于水暖工吧,最少150人民币/小时吧,难度大的600人民币/小时也正常

楼主:
对于甲方来说,我们去干活,没社保,福利,甲方基本上啥也没付出,价格适当高一些很正常吧,

出去干编程调试的,电脑自备,基本工具自备,以及自己的技能,学习成本,都是成本。

网友F:
感觉楼主价格很良心了,

网友G:
新客户我现在很少接
老客户基本是500一天,不用讲价钱的,到月底出单,然后就到帐
便宜就便宜吧,都是几十年的老熟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500做编程调试是否太便宜了,当然如果是单纯的维修还可以。

网友H:
兼职感觉还是下班后去当代驾可靠。我有个同事基本上每天下班后都去,听他讲收入普遍都在80~500之间。主要是遇到一些豪车不太会开,怕刮到了;上次开别人的保时捷像开潜水艇一样.

网友I:
真不贵的啊,他们觉得很简单,弄别人的设备最麻烦,这还都是比较理想的测算。。。

楼主:
记得前两年,一个前同事介绍一单业务,私企,20-30人的小厂,一台继电器控制的往复送料还是啥,设备不大,问题就是不能用,不动作,厂里也没有专职维修,找到我。

作为老司机,几个继电器+限位开关,都不用画图,摸着线就脑补出来了,用万用表戳两下就知道故障点了,想着干完就手工,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花花肠子,10分钟解决问题,就是一个限位开关<NC>坏了,收费300,老板后来没找过我。

其实,找个二把刀,慢慢摸索,修2-3小时,收它个300 估计老板心里好受一些吧。

网友J:
回复 楼主:
只能说老板不识货,快速解决问题不是能加工更多的产品,300还嫌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只能说老板不识货,快速解决问题不是能加工更多的产品,300还嫌多。
老板可能认为简单毛病收我300块,太黑了。现在的老板只认价格,别的啥也不认。他不考虑交通,时间。技术成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临散的那种还好,基本上搞定就结了,长期客户还是挂账,

现在价格也感觉很乱,没个定性,

定价也是一门学问,让客户觉得值,对于技术难度与否,感觉真的不是很关心,除非找了几波人没搞定,你去搞定了,价格高一些那种,客户心里还美滋滋的,至少把事情搞定了。
之前一个客户,设备有问题,找了好几拨来修,没好。我去了报价,修好,钱痛快的很。后来换按钮200(拆系统内部按钮,比较麻烦)嫌贵,后来一个伺服驱动器CN1插座被拉脱焊(焊盘损坏,50芯)让我换插座,我说报废处理(新驱动器一千左右),没法修。就这样再也没找我
第一次修价格要低,下次才可能会想到你。没办法太卷了

网友K:
500一天人工正常,兼职价格就要高一点

网友L:
看对方态度 好嘛就少收点

网友M:
 昨晚刚刚做好一个项目,老客户,把三菱PLC换成信捷,文本触摸屏重新写(利用上班时间),当然买点小零件也是赚点,安装调试都是下班时间干的活,实际上的话要花一天半时间上面,最后收费也是800,老板还一个劲说谢谢!报价很大程度上算花多少时间去弄,在他们眼里,技术还不如时间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昨晚刚刚做好一个项目,老客户,把三菱PLC换成信捷,文本触摸屏重新写(利用上班时间),当然买点小零件也是赚点,安装调试都是下班时间干的活,实际上的话要花一天半时间上面,最后收费也是800,老板还一个劲说谢谢!报价很大程度上算花多少时间去弄,在他们眼里,技术还不如时间值钱!

收便宜了,怎么也得1200,

网友N:
哎,现在那行不卷呢,好多不讲武德的是前期赔钱也要把客户资源先弄到手,成为行业公认的搅屎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哎,现在那行不卷呢,好多不讲武德的是前期赔钱也要把客户资源先弄到手,成为行业公认的搅屎棍

不一样,我们这种兼职受众面不大,

网友O:
回复 楼主:
确实这个就是悖论。在自己公司修的越快越好,出去越慢越好。问题自己都习惯的速度。除非故意放缓。对方也有点不可理喻。越早修好越早开工不是更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O:
确实这个就是悖论。在自己公司修的越快越好,出去越慢越好。问题自己都习惯的速度。除非故意放缓。对方也有点不可理喻。越早修好越早开工不是更好嘛。

300块,自己的工人要干1天多2天,可能觉得你这个钱太好赚了,

他没考虑到这个技术性,不是谁都能干;

从我们方面考虑,作为老板你啥福利没有,活儿又不多的情况下,不是太离谱的情况下,收你300我感觉很正常吧;

当然,要是能学会套路,把电柜里面大东西拆2个下来说,这坏了,那坏了,然后买新更换,时间长了,指不定材料还可以赚一点点,估计老板心里就好受了:时间搞了2个小时,电柜里面的零件坏了好几个,嗯,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临散的那种还好,基本上搞定就结了,长期客户还是挂账,

现在价格也感觉很乱,没个定性,

定价也是一门学问,让客户觉得值,对于技术难度与否,感觉真的不是很关心,除非找了几波人没搞定,你去搞定了,价格高一些那种,客户心里还美滋滋的,至少把事情搞定了。
之前一个客户,设备有问题,找了好几拨来修,没好。我去了报价,修好,钱痛快的很。后来换按钮200(拆系统内部按钮,比较麻烦)嫌贵,后来一个伺服驱动器CN1插座被拉脱焊(焊盘损坏,50芯)让我换插座,我说报废处理(新驱动器一千左右),没法修。就这样再也没找我
第一次修价格要低,下次才可能会想到你。没办法太卷了
目前这些客户能舍弃的舍弃了(不能舍弃的也接受我的价格了,只不过心里不爽),留优质客户。

网友P:
价格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