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08):
作者非常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哦

前言

本文详细深入的介绍了伺服系统CN1接口的DI(数字量输入)和DO(数字量输出)端子功能定义、逻辑选择原理、硬件接线规范,明确了各端子的功能分类、参数关联及典型应用场景,重点辨析了易混淆功能的核心差异,并强化了安全功能的设计逻辑。文稿适用于汇川IS620P等系列脉冲型伺服系统,其他品牌(如松下、三菱、西门子)伺服系统可参考本规范,具体功能需结合对应品牌用户手册调整参数。本文可为电气设计工程师、设备调试人员及故障排查人员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持。

伺服系统DI输入端子篇

一、DI数字量输入端子
(一)功能选择

注:西文简称可以作为伺服接线的线码管的标识信息

安全端子使用要点:

1.急停(EMG)需采用双回路NC接线方式,通过硬线直接切断电机动力电源(驱动器控制电源需保持通电,以维持状态监控),禁止仅通过软件逻辑处理急停功能;

2.限位(P-OT/N-OT)端子逻辑选择优先设为高电平有效,线路断线(迎合《熵增定律》)时可自动触发保护,避免设备因信号丢失导致超程;

3.接线时需统一信号的类型,共阴/共阳不可混接(PNP信号对应共阴接线,NPN信号对应共阳接线),否则可能导致DI输入端子对应的光耦无法激发,进而端子功能入死局。

易混淆DI功能对照表

(二)逻辑选择

DI 数字量输入端子的逻辑选择包含 5 种类型:0 = 低电平有效、1 = 高电平有效、2 = 上升沿有效、3 = 下降沿有效、4 = 上升沿 + 下降沿有效。本文重点讨论工业场景中最常用的低电平有效与高电平有效
(OC:Optocoupler,光耦,以下简称 OC)。
驱动器上电后,依赖内部软硬件协同作用实现相关的端子逻辑,见示意图DI-01右图

一、0 = 低电平有效:当Hardware的 DI1 端子关联的光耦 OC=1(导通状态)时,该端子定义的功能命令生效;OC=0(断开状态)时,功能命令无效。
示意图DI-01左侧:端子逻辑选择是低电平有效, DI1的OC=0,正向限位P-OT没有激发,正向限位信号为假(False)未触发保护;OC=1,正向限位P-OT被激发,正向限位信号为真(True),触发保护。

二、1 = 高电平有效:当DI1 端子关联的光耦 OC=0(断开状态)时,功能命令生效;OC=1(导通状态)时,功能命令无效。

示意图DI-01右侧:端子逻辑选择是高电平有效, DI1的OC=0,正向限位P-OT已被激发,正向限位信号为假(True)触发保护;OC=1,正向限位P-OT被激发,正向限位信号为真(False),未触发保护。

三、  为了增强对高电平输入有效概念的理解,再图示说明:示意图DI-02,DI1 DI2正负限位的端子逻辑均被定义高电平输入有效。P-OT=0时(NC信号未激发,OC=1),此时示意图DI-01右的Software的DI1的NC位取反为开路状态,导致“P-OT正向限位功能”=0,正向运行依然可以继续,当正向限位开关被激发(NC触点),此时示意图DI-02的DI1的OC=0了,示意图DI-01的右图的导致“P-OT正向限位功能”=1了,再不能朝正方向运行了,触发了正向运行的保护。另,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DI1信号线路的断开,驱动器立即判断成正向限位信号被触发了,正向运行不能进行,这样,安全事故就被提前遏制(N-OT反向极限雷同)。

注:高电平有效适用于急停、限位等安全功能,其核心优势在于:当线路断开时(OC=0),功能命令生效(禁止相关运动),从而把安全事故遏制在萌芽状态。

(三)与上位机硬件接线及有效电平

  DI 端子与上位机的接线需匹配上位机输出类型(NPN/PNP),确保有效电平逻辑一致,具体接线方式如下:

1.示意图DI-03左侧电路是与NPN输出的上位机的硬件接线,COM+11#端子连接电源的+24VDC,电流的流向顺序:
        +24VDC→COM+  11#端子→OC的右侧二极管→4.7KΩ→DI1  9#端子→NPN晶体管→0V
如果此时上位机NPN=0截止状态,9#端子电位是+24VDC,CMD(命令)=0,如果NPN=1导通,9#端子电位是0VDC,针对硬件OC,谓之低电平输入有效。

2. 示意图DI-03右侧电路是与PNP输出的上位机的硬件接线,COM+11#端子连接电源的0VDC,电流的流向顺序:
        +24VDC→PNP晶体管→DI1  9#端子→4.7KΩ→OC的左侧二极管→COM+  11#端子→0V
如果此时上位机PNP=0截止状态,9#端子电位是0VDC,CMD(命令)=0,如果PNP=1导通,9#端子电位是+24VDC,针对硬件OC,谓之高电平输入有效。

注:硬件层面的 “高低电平有效” 是指端子电位状态(0VDC/+24VDC),与端子逻辑选择中的 “高低电平有效” 是 “硬件实现” 与 “功能定义” 的关系,极其容易混淆,务必特别留心区分。

伺服系统DO输出端子篇

一、数字量输出DO端子的功能选择
(一)功能定义

(二)逻辑输出选择

输出端子逻辑选择(参考所附示意图DO-01)

1.情况1:选择 “0-有效时输出L低电平(光耦导通)”
当DO定义的功能“为真”(如,伺服准备好)时:光耦导通→DO1端子的“DO1+”和“DO1-”之间相当于“短路”,万用表测量对应的端子6#7#,电压约为0VDC。

2.情况2:选择“1-有效时输出H高电平(光耦关断)”
当DO1定义的功能“为真”(如,伺服准备好)时:光耦关断→DO1端子的“DO1+”和“DO1-”之间相当于“开路”→万用表检测到对应的端子6#7#高电平信号

(因为两端没导通,电压差是外部电源的电压)。

注:西文简称可以作为伺服接线的线码管的标识信息

参考文献
汇川技术IS620P系列伺服驱动器用户手册
GB/T 19939-2005,伺服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

作者:黎赢璧

网友A:
不错,特别是通过设定改变端子用途,各厂家也不同。但是总的功能都是相近的。

网友B:
学习一下,受教了

网友C:
1、没看到HOME相关介绍;
2、建议参照三菱手册,出一下PLC与伺服控制器的典型接线图(位置控制模式即可)。

网友D:
我是本稿件作者,与此文关联的稿件还有《伺服系统之灵魂,电子齿轮》发表于其他网站,以后,有关伺服的文稿应该陆陆续续在该网站发表。

文章链接:伺服系统的"灵魂":电子齿轮技术深度解析

网友E:
再加上几种和plc输入 输出连接的图就更好了。

网友F:
伺服大致接线原理图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