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08):
三菱F1N 60MR控制2个三菱D700的变频器。现在出现使用中突然电机不转,看PLC电源指示灯和RUN灯正常,没有报错信息,变频器频率显示00.运行指示灯不亮。以前重新按复位可以重新启动并正常工作。现在不行,要断电后才能重新启动。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有遇到过的吗?怎么搞好的,在线等。我急亚!!!!

网友A:
变频器是外部端子启停,还是PLC通讯控制

变频器频率信号是模拟量还是通讯

PLC是正版的还高仿的

网友B:
有图上图,没图拍照;
PLC电源指示灯和RUN灯正常,没有报错信息,变频器频率显示00.运行指示灯不亮
看这配置一般是外部端子控制,如果是的话,这个只能说明变频器没收到外部信号;
至于为什么没收到无法进一步分析,只能靠猜;
靠猜测的话再来15个大神也不敢保证能解决。

网友C:
先检查一下你给启动前与启动后PLC的指示灯有没有变化,如果变频器没有启动,频率给了也不会运行。如果给启动信号后PLC的指示灯有变化那检查一下PLC的输出信号到变频器启动端子上有没有电压变化。依次排查故障

网友D:
看配置应该是端子控制。应该是变频器没收到运行信号。

网友E:
没有收到运行信号,那么至少频率不会显示0。

搞得不好变频器频率也是PLC多段速控制的。

现在首先要量量PLC是不是有输出了。

网友F:
搞不定就换人, 15个人都没搞定了,价格可以预算多一些

PS:硬件配置接线那些什么都没有,楼上各位大神都是盲猜吗

``````````````````````
现在出现使用中突然电机不转,看PLC电源指示灯和RUN灯正常,没有报错信息,变频器频率显示00.运行指示灯不亮、

````````````````````````

以前重新按复位可以重新启动并正常工作

变频器RUN是走通讯(小概率),还是走端子(大概率),以及速度走通讯?模拟量?本体旋钮?本体面板按钮?

复位是触摸屏复位?还是变频器本体有复位?如果是 触摸屏复位,那就是PLC控制变频器启停,为何会停?不看看程序?

信息不全,白瞎,只有找神仙给你修,感觉还是建议换人。

网友G:
楼主不急吗?看把我们这些爬楼的都急的不要不要的,就问楼主是老板?还是操作员?或是维修电工?莫不要将爬楼的都急死

网友H:
这个配置的话,变频器应该是端子控制的,PLC控制中间继电器,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开停控制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I:
plc输出控制的 查下输出点看看
或者手动端子启动变频器
通讯的看看通讯接口 检查程序

网友J:
带PLC的机器故障好检修,一般就是观察故障发生后PLC各输入输出指示灯的状态,与正常运行时各输入输出指示灯状态相比较,看看哪里不同就检查哪里

网友K:
变频器上Pr79参数看是多少;

网友L:
大概率是楼主搞好了,去搞程序去了,没空搭理你们了

网友M:
还需要这么大神?变频器接线一看,基本知道控制方式,再查PLC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