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09):
如图在原来设备自身起保停电路基础上添加了红色部分,作为设备远控启停。K1/K2分别为两只固态继电器输出点,PLC控制固态继电器工作。初始状态,PLC程序逻辑控制K2闭合(模拟停止按钮常闭点),K1断开(模拟启动按钮常开点)。KM为30A交流接触器。
调试时,设备近控,按下设备启动键,接触器震动,不能可靠吸合。拆掉添加的远控电路(图中红色部分),设备近控启停正常。反复测试,远控一直不能正常启停控制接触器。后来测量电压,发现K2闭合时,两端之间有AC17V左右电压,明显是固态继电器开点闭合后有电压降。咨询固态继电器厂家,说是正常现象。
固态继电器如下:

特殊原因,我这里必须使用固态继电器。有熟悉固态继电器性能的朋友,支支招,这里怎么设计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附上设备真实图纸,但我确信,整个原理应该是我帖子中简化图纸。并且我基本确信,问题就在于固态继电器的性能,工作接通电路后有压降,不像普通电磁继电器,线圈得电吸合工作后开点闭合电路接通不会有压降。

网友A:
1.调试时,设备近控,按下设备启动键,接触器震动,不能可靠吸合。

应该是电流选小(2A)了,接触器线圈电压是36V,额定电流是30A的,线圈功率应该不小

吸合时电流大,造成压降大,所以震动,你可以换个小一点的负载试一下。

2.后来测量电压,发现K2闭合时,两端之间有AC17V左右电压,明显是固态继电器开点闭合后有电压降。

这个测试是在什么情况下测试的,如果是在接触器震动时测得,应该是不准的,建议用个小线圈的接触器

吸合稳定状态下测试,或者用220V电源配合负载测试多大压降

3.如图中,ST2  STP2这样的串联,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导通的,因为电压过不来

你在测试时之所以能接通,应该是你按下了ST1按钮,这个是触点的

不知你有没有试过用导通固态继电器ST2来启动,如果用这个也能导通,那是我的感觉错了

如果这样串联不会导通的话,建议你改成先用固态继电器带个普通继电器

再用普通继电器的触头来控制

如果串联可以导通,同时也能证明是电流小压降大的问题,那就换个大电流的

网友B:
固态是有电阻和漏电流,但不至于电压到17V.电流多大?
这电压参数才1.3VAC.

网友C:
导通电流100MA,看一下KM1接触器控制线圈功率是多大

网友D:
直接把固态换成24V继电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