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09):
前几天一个烤箱的电路板电源电路坏了,大概测了下没找到故障元件。有+-12v,5v,24v。32v,3,3v几种电源输出,电源芯片丝印被刮了。自己去找了一个资深修家电的。查了一个多小时也是找不到故障元件。修家电老板将原来的电源芯片拆掉。加了一个模块。5v并在原来的5v输出上。用于取样。装上烤箱试机两天。一直正常工作。各位大神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我来补充一下资料

网友B:
说白了就是一款廉价多用途开关电源板。

网友C:
这做工看着也挺害怕的

网友D:
这个做工,敢用?

还不如自己买个明纬5V开关电源,导轨式那种,

网友E:
应急到可以 但可靠性不高;可以配个明纬或者金升阳的开关电源。

网友F:
做家电维修经常用啊,模块一年以上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工,敢用?

还不如自己买个明纬5V开关电源,导轨式那种,
有+-12v,5v,24v。32v,3,3v几路电源输出.只换5v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家电维修经常用啊,模块一年以上没问题的。
能支持一年个人感觉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急到可以 但可靠性不高;可以配个明纬或者金升阳的开关电源。
就是应急维修啊。有+-12v,5v,24v。32v,3,3v几路电源输出

网友C:
应急维修可以,长期用感觉不可靠。

网友G:
十几年前就有了,叫万能电源模块,按要求接上去就行

网友H:
多年前修电视电源时候经常用这个招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急到可以 但可靠性不高;可以配个明纬或者金升阳的开关电源。
就是应急维修啊。有+-12v,5v,24v。32v,3,3v几路电源输出

我的理解是有这么多种电压选择输出,但只能用到其中一种

对于家电维修的来说,这个可以,因为他不知道具体会用到哪种

但如果自己用,知道是哪种的话,就可以选择固定的电压好一点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急到可以 但可靠性不高;可以配个明纬或者金升阳的开关电源。
就是应急维修啊。有+-12v,5v,24v。32v,3,3v几路电源输出

我的理解是有这么多种电压选择输出,但只能用到其中一种

对于家电维修的来说,这个可以,因为他不知道具体会用到哪种

但如果自己用,知道是哪种的话,就可以选择固定的电压好一点品牌
5v既是输出也是采样,换了模块。其他的各路电压也都正常了。如果是单路电压那样直接选个好电源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急到可以 但可靠性不高;可以配个明纬或者金升阳的开关电源。
就是应急维修啊。有+-12v,5v,24v。32v,3,3v几路电源输出

我的理解是有这么多种电压选择输出,但只能用到其中一种

对于家电维修的来说,这个可以,因为他不知道具体会用到哪种

但如果自己用,知道是哪种的话,就可以选择固定的电压好一点品牌
5v既是输出也是采样,换了模块。其他的各路电压也都正常了。如果是单路电压那样直接选个好电源就行了

意思就是你这个烤箱的电路板里面要用到+-12v、5v、24v、32v、3.3v一共6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急到可以 但可靠性不高;可以配个明纬或者金升阳的开关电源。
就是应急维修啊。有+-12v,5v,24v。32v,3,3v几路电源输出

我的理解是有这么多种电压选择输出,但只能用到其中一种

对于家电维修的来说,这个可以,因为他不知道具体会用到哪种

但如果自己用,知道是哪种的话,就可以选择固定的电压好一点品牌
5v既是输出也是采样,换了模块。其他的各路电压也都正常了。如果是单路电压那样直接选个好电源就行了

意思就是你这个烤箱的电路板里面要用到+-12v、5v、24v、32v、3.3v一共6种电压?
是的表情。这个变压器次级有这么多电压抽头。3,3v是5v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