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柜表面掉漆,如何选购自喷漆呢

楼主(2026-01-09):
如题, 盘柜表面掉漆,如何选购自喷漆呢,看了库房的存货,这种灰色调没有对上的。

网友A:
盘柜应该是烤漆的,自喷漆怎么弄都会有色差,分多次喷会好一点,色号你可以对比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柜应该是烤漆的,自喷漆怎么弄都会有色差,分多次喷会好一点,色号你可以对比一下啊
好的,感谢!

网友B:
这个有点细致活了吧。锈得打一下,多次喷涂也许会好点。

楼主:
看了看这个链接,我们盘柜面漆应该选浅灰色的 ,但是犹豫是购水性的,还是油性的,是买哑光的还是亮光的 合适 ,有明白 的麻烦 给普及 下 ,感谢!

网友C:
电柜用漆肯定是买油性的漆啦,通常用亚光的。
光亮漆是指喷完漆后是光亮的,就像汽车车身那样光亮。而亚光的漆喷完后不会有反光现象。
当然了,具体是光亮的还是亚光的,还得看你现在的柜表面原有的漆有没有像汽车车身那种反光现象,没有就买亚光的,反之就买光亮的漆。
注意!喷漆过程要注意防火,喷漆是易燃物品!!!!!
当年我用过的是丰田汽车喷漆来补电柜安装过程焊接位置的漆。

网友D:
实话说吧,电气柜不建议你喷漆,除非你可以完全停电

网友E:
你电柜使用的时间一定时间不短,掉色是肯定的。即便有当时的颜色漆,这时肯定会有色差。只能多比较看效果。

网友F:
电气灰,但是想跟你的盘柜一样的话只能自己调漆,还要你会调哦。否则肯定色差严重的。

网友G:
这个不太好配,。一般会留有色差的

网友H:
这个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弄点旧漆片电脑配漆,回来自己喷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弄点旧漆片电脑配漆,回来自己喷喷。

这个方法也不错,精准配漆的话可以考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