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站输入模块6ES7131-6BH01-0BA0是否可以接源型传感器,ET200是否有源型漏型都可以接的驶入模块

楼主(2026-01-11):
请教前辈分站输入模块6ES7131-6BH01-0BA0是否可以接源型传感器,ET200是否有源型,漏型都可以接的输入模块?

网友A:
输入模块6ES7131-6BH01-0BA0是否可以接源型传感器
不可;
ET200是否有源型,漏型都可以接的输入模块
没有,只有一款6ES7131-6BF61-0AA0,支持8路源型输入(不支持漏型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