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直接测得电流达到10A,漏保就保护了。

楼主(2026-01-12):
三相直接测得电流达到10A,漏保就保护了。再测得电流5A左右还可以运行,设备是高频感应炉,有4台,单独测每台三相运行时电流分别是1A、3A、1A、5A,设备全开漏保动作,现在只能开1、3、1,5A的设备关闭,漏保可以正常。这4台设备均存在漏电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高频感应炉应该不适合用漏保

网友B:
刚出现的问题,还是一直都存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用的时候都没注意这种情况,因为那时安检要求不严,开关用的不是漏保。现在必须用漏保,就出现漏保动作,检测发现漏电原因。从4台设备现在测量的情况看,应该是在1A情况下算正常,但是不知道新设备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C:
如果设备必然存在漏电电流,变频器撒的,那么换那种可调的。你不用安监那边不同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用的时候都没注意这种情况,因为那时安检要求不严,开关用的不是漏保。现在必须用漏保,就出现漏保动作,检测发现漏电原因。从4台设备现在测量的情况看,应该是在1A情况下算正常,但是不知道新设备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改成可调漏电流大小的那种漏电开关
2.实在不行也可以把漏电开关里面的脱口部分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相直接测得电流达到10A,漏保就保护了。再测得电流5A左右还可以运行,设备是高频感应炉,有4台,单独测每台三相运行时电流分别是1A、3A、1A、5A,设备全开漏保动作,现在只能开1、3、1,5A的设备关闭,漏保可以正常。这4台设备均存在漏电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看你这个漏电电流确实也大了一些啦,难道不能从源头解决一下漏电的问题吗?
或者看能不能找到可用在变频器电路的那种漏电开关。

网友E:
你这个烘干机是什么样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电流状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相直接测得电流达到10A,漏保就保护了。再测得电流5A左右还可以运行,设备是高频感应炉,有4台,单独测每台三相运行时电流分别是1A、3A、1A、5A,设备全开漏保动作,现在只能开1、3、1,5A的设备关闭,漏保可以正常。这4台设备均存在漏电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该换换该修修。换检测值大的漏保

网友G:
就像用变频器一样,用漏保的话就会经常跳;

楼主:
是铁桶焊缝溶剂蒸发加热,高频电磁感应炉,当铁桶移动到炉子加热部分时炉子工作就出现漏电,炉子不工作就没有漏电发生,漏电越来越严重应该是炉子有问题,有点漏电属于正常范围,但是超范围就不正常了。正联系炉子厂家看怎么解决?

网友H:
踏踏实实找出故障点,没有捷径的。

网友I:
什么样的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