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按键不太灵敏

楼主(2026-01-12):
新手刚学plc,做了一个双开关点动,但是开关按键需要高频点击,才能把信号传输的程序段实现电灯开关,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高频点击才会生效的现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把你的程序、接线,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组态开关设置有问题吧?开关使用的PLC的地址有没有冲突

网友C:
监控一下看你点击的时候触点有没有通

网友D:
组态开关的时候有多种选择,比如瞬动、取反、置位等,有的还需要确定按下时长多少后认为是按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