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FX5-80SSC,定位中更改目标位置请教(20260113)

楼主(2026-01-13):
各位早上好,身边没实物,没办法验证,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FX5U+FX5-80SSC
轴1先做慢速相对定位,过程中碰到光电,立马执行一个固定长度的相对定位。
我这里想使用模块的【目标位置更改功能】,来回看了两三次感觉是绝对定位好理解,相对定位看了就很迷糊。
如果是相对定位中触发 目标位置更改 ,是跑新位置的全部长度还是会跑 新位置长度-已经跑的长度。
有用过的师傅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还需要三菱的400热线能解答得更好一些。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在你更改目标位置没有结束前,执行更改目标位置是从你发出指令的第一个脉冲上升延开始执行你相对目标位置

网友C:
我觉得是从触发光电这个瞬间,开始走绝对值位置,跑新位置的全部长度。
我原来做过相似场景:把A板推入B板时需要找位定位。用的是先“速度模式”行走,触发光电的瞬间切换到“定位模式”,走固定的距离。

网友D:
相对位置一般是从触发开始到设置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