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3):
现在有两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由5台机台组成,每台单机都有独立的漏电开关(32A)。单开其中一条都没有问题,两条生产线同时开的时候总漏电开关(100A)就跳闸,但是拆掉其中一条线的地线就可以了,公司的电工也找不到原因,我想在论坛求助,谢谢!!

看到许多网友的回复,可能我描述得不够好,我再说一下;

跳闸是总电箱100A的跳,单机32A的没有跳。

我们也用排除法试过,先开第1条生产线(5台单机),没有问题。再开第2条生产线,从1 2 3 4 5这样的顺序开,开到第5台就跳了。如果按5 4 3 2 1这样开,到第1台又跳了。

如果先开第2条生产线,情况也是一样跳。。。。。

还有网友问我拆地线的话,我是拆进入生产线的总地线。

网友A:
检查每条线5个单机的那个机台漏电,或者一台一台的开关合闸

网友B:
两条生产线同时开的时候总漏电开关(100A)就跳闸

跳总漏电的时候,独立机台的漏电有没有跳

但是拆掉其中一条线的地线就可以了

知不知道这条地线是哪台机的?

网友C:
两条线既然都有了漏保,干嘛总开关不用断路器?这样不是自己找麻烦。

网友D:
叫你们电工去抖音学学 卡不归0,找出漏电点。

网友E:
你是漏电跳的,还是短路跳的?确定漏电跳的让电工卡下电流查查。抖音现有教程哈。

网友F:
要看一下是过载跳闸还是漏电跳闸,每条生产线单独检查一遍

网友G:
先确定2条生产线到底哪条线问题,然后针对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一一排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是漏电跳的,还是短路跳的?确定漏电跳的让电工卡下电流查查。抖音现有教程哈。
人家说拆了地线就不跳了,肯定是漏电跳了。

网友I:
地线串了吧?

网友J:
不排除是零地混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两条线既然都有了漏保,干嘛总开关不用断路器?这样不是自己找麻烦。

不知道了吧,有关部门验收的时候需要全部带漏电

他这种,钳形表一起卡了,看看那一路电路出去没回来完,

网友L:
电机有漏电了

网友M:
带漏电保护开关,在有些环境不能用,尤其电镀车间。

网友N:
没描述清楚问题,是随便拆一台就不漏的话,那就是两台漏电流超过总的设置漏电流,总的要吗改塑壳,要么使用漏电流可以改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两条线既然都有了漏保,干嘛总开关不用断路器?这样不是自己找麻烦。

不知道了吧,有关部门验收的时候需要全部带漏电

他这种,钳形表一起卡了,看看那一路电路出去没回来完,

那就说明验收部门就是不想让你干,实在不行你让验收部门给你出个全部用漏保的文件看看?

网友O:
找一接就跳那边的,看哪里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进入生产线的总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查不出来

网友B:
看到许多网友的回复,可能我描述得不够好,我再说一下;

跳闸是总电箱100A的跳,单机32A的没有跳。

我们也用排除法试过,先开第1条生产线(5台单机),没有问题。再开第2条生产线,从1 2 3 4 5这样的顺序开,开到第5台就跳了。如果按5 4 3 2 1这样开,到第1台又跳了。

如果先开第2条生产线,情况也是一样跳。。。。。

还有网友问我拆地线的话,我是拆进入生产线的总地线。

这样的情况是最近才发生的,还是新安装时就出现了

如果之前用没问题,最近才出现的话,可以把100A那个换一个新的试试

如是新安装的要看看这两种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分别是多少

另外电机控制是不是变频器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台电机只有8套伺服,整线32套伺服,没有变频器。

是新机台,安装好就在公司开机测试的时候出现的,一直是这样 表情。客户那里跳就叫客户换空开

看了一下漏电电流,都是同一品牌,一个系列的,一样的。

下次再跳只能换掉试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台电机只有8套伺服,整线32套伺服,没有变频器。

是新机台,安装好就在公司开机测试的时候出现的,一直是这样 表情。客户那里跳就叫客户换空开

看了一下漏电电流,都是同一品牌,一个系列的,一样的。

下次再跳只能换掉试一下了。

问题就出在伺服上面了,像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这类高频电子产品,多多少少都有点漏电流的

如果总开关能不用漏电的就不用,非要用的话,就选这种可以调节电流的,有些可以调到300、500ma

32A的如果不跳,可以用漏电流30ma的,就是总开关的漏电电流要比分开关的大

网友P:
电机为什么用漏保

网友C:
引用 网友P:
电机为什么用漏保
安检要求设备开关要用漏保。

网友Q:
用500V的绝缘电阻摇表每组测下,很容易找到漏电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