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3):
如题,求一个国产做继电器做的比较好的品牌,质量一定要可靠,假货少的。目前单位用了两种,一种一线国际品牌施耐德;另一种浙江某正;目前发现国产的这个牌子的继电器不稳定,不是继电器底座有问题就是继电器插头有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所以想用别的国产品牌替代,1.要国产的;2.稳定质量可靠;3.假货少
10分悬赏,已用6分

网友A:
怎么回答您?

网友B:
施耐德还不稳定,那应该只能证明你买的不是正品吧。

如果一般应用的话,正品国货应该都能满足

前提是你的保证买到正品

给你看看我这两个施耐德继电器的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2237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225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抛开施耐德,,我们有两种配置,出口用施耐德,国内用国产,只是要替代国产,,施耐德不会换,施家的低压元器件,用好几年,只有个别开关电源坏的,但不多,施家的质量确实杠,无奈不可能所有低压都用施耐德,毕竟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抛开施耐德,,我们有两种配置,出口用施耐德,国内用国产,只是要替代国产,,施耐德不会换,施家的低压元器件,用好几年,只有个别开关电源坏的,但不多,施家的质量确实杠,无奈不可能所有低压都用施耐德,毕竟贵

国货正泰、德力西这些都有做继电器

关键是你要从正规渠道买到正品

网友C:
过去用欧姆龙,现在一直用那个浙江某正感觉还行。

网友D:
欣灵的也还凑合,用在启动电流小的地方使用,毕竟一分价钱一分钱,

网友E:
用的无锡一家的 还可以吧

网友F:
当地代理商稳当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采购都是找三方比价,低价中标,所以怀疑有掺假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塑壳微断、接触器、指示灯按钮这些一直用的挺好,无奈就继电器出问题

网友E:
10元以下一套的正常是不大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刚查了采购价格,带底座一套才8块钱,果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刚查了采购价格,带底座一套才8块钱,果真一分钱一分货
最近一段时间 原材料涨价 一些继电器都涨价了
上个月220v的是16一套买的
不过建议还是尽量用24v的

网友G:
别买价格太低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查了采购价格,带底座一套才8块钱,果真一分钱一分货

你们出口的设备上正品施耐德,国内的设备连正牌国货的舍不得,这也太偏心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怪我们供货商路子太牛了,同样的型号,可以低一半的的价格给到我们表情我也有心无力,干预不了采购部门。采购部门只看成本;我们肯定更注重品控

网友H:
欧姆龙吧,国产KA反正是没见过哪家自动化用的,大厂小厂黑作坊用的最多的就是欧姆龙

网友I:
这些小产品,山寨特别多

网友J:
我都是上京东工业品买欧姆龙或者施耐德,一套25左右吧,前年接的几套设备,每天继电器吸合1万次左右,驱动电磁阀动作,使用到现在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都是上京东工业品买欧姆龙或者施耐德,一套25左右吧,前年接的几套设备,每天继电器吸合1万次左右,驱动电磁阀动作,使用到现在还不错

那应该是正品货

一年52周,按一周5天,一年260天,两年520天,一天1万次,那就是520万次

网友K:
PDD买欧姆龙的路过,反正用着没问题,一般就是带接触器或者电磁阀;

看着也不像假的,多多动不动就送我8折券,太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都是上京东工业品买欧姆龙或者施耐德,一套25左右吧,前年接的几套设备,每天继电器吸合1万次左右,驱动电磁阀动作,使用到现在还不错

那应该是正品货

一年52周,按一周5天,一年260天,两年520天,一天1万次,那就是520万次
目前应该运行差不多500万次,因为去年10月我又做了6台类似设备,问了老板,基本一周会运行4天左右,这种配件作用大,价格不是很高情况下还是选好的,售后一次都可以买几个了。

网友L:
我一般用的价格在24-25元一套的价格,用的量不是很多还行。

网友M:
以前在船舶设备公司批量用无锡mind。明达,感觉还行。据说是日本富士技术。后来在本地公司都是施耐德和正泰欧姆龙。

网友N:
看你这1台柜子也用不了几个中继,用欧姆龙的经济款,能贵几个钱啊,态度强硬点和采购说下,别一天天的买些垃圾货来坑技术

网友J:
引用 网友K:
PDD买欧姆龙的路过,反正用着没问题,一般就是带接触器或者电磁阀;

看着也不像假的,多多动不动就送我8折券,太香了

这价格不像真的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来这个品牌代理商好多年了,继电器带座一直14元左右。

网友O:
国产的继电器,宏发的应该还行吧,我们 这用宏发的挺多的

网友P:
如果不是动作非常频繁,基本上很多选择,如果你是每天动作次数非常频繁可以考虑转接模块

网友Q:
目前用的一佳,感觉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