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继电器的寿命到了

楼主(2026-01-13):
十几年的机器了,负载是电磁阀和继电器线圈。这几个月坏了两次继电器了。这个继电器貌似挺不错的牌子,估计触点寿命到了

网友A:
CPM1A 40点的plc?

网友B:
这个牌子的确实不错,但的看那批的,记得98年那次的金融危机后这个牌子的质量明显赶不上98年前生产的。那时用的多,现在用的少了也比较不出来质量怎么样了?

网友C:
接电磁阀的爱坏。

网友D:
正常使用动作上百万次坏了是正常的;

网友E:
频繁动作的最好用晶体管输出,外面加中继

网友F:
Omron的小型机现在服役的也多,质量也挺好的。手上还有好几个。

网友G:
楼主是打算拆下来自己换一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M1A 40点的plc?
大神啊,一眼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打算拆下来自己换一个上去
维修一下继续服役,因为没有程序和编程电缆

网友H:
有几点用的频繁的肯定坏的快

网友G:
回复 楼主:
手艺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M1A  40点的plc?
大神啊,一眼看出来
最近几年见得少了。

网友I:
淘件换中板就好,明显有备用点的,弄根电缆,换下点也好。。。

网友J:
感觉换这个继电器也蛮简单的!就是接线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换这个继电器也蛮简单的!就是接线麻烦点
没这个小继电器,直接外接一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换这个继电器也蛮简单的!就是接线麻烦点
没这个小继电器,直接外接一个固态继电器
马家搜一搜,大把的!!!

网友K:
用10多年,感觉质量不错了。

网友L:
建议外面加一级中继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外面加一级中继继电器。
加一级过度寿命肯定会长

网友M:
十几年也够本了

网友N:
继电器用的是日本高见泽,可以单独更换继电器,这个尽量不用拆机的,因为它有机械寿命。

网友O:
最好买全新原装的,但假货翻新情况比较多。还可以看看有其他继电器没用的换到需要的位置先用。

网友P:
外部负载不要忘了加RC滤波(交流)、续流二极管(直流),能大大延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