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型号

楼主(2026-01-14):
DIP-8封装
厂家刷掉了型号,大概原理如图

楼主:
大家出出力,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去豆包之类的AI 看看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ai抄百度,百度抄大家
DIP-8封装,5V供电,不会是单片机呢?

网友B:
都不知道使什么上边安装的怎么知道呀

网友C:
大概率,驱动光耦。。。5脚输出,2脚电源,4脚地,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2脚VCC供电,直接在另外电源5v上面,5脚pwm驱动MOSFET,7脚VFB电压反馈控制

楼主:
5v供电,全部上拉电阻,估计是单片机,打算找一个合适的低压的DC-DC芯片给它改了,要改并不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2脚VCC供电,直接在另外电源5v上面,5脚pwm驱动MOSFET,7脚VFB电压反馈控制
电源PWM芯片也有可能,不过,输出用推挽给开关管的话,这个开关电源功率不是一般的大。。。更倾向于逆变驱动。
不过,单片机的话,输出驱动幅值不会太大,推动大功率开关管用推挽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始我也认为是电源脉宽芯片,后来了解原理后基本确定是单片机了,如果客户一定要修就只能找个低压的即5v或12v能启动的脉宽芯片代换,因为5v和12v都是另一个电源供电的,谢谢你的见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