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4):
简要说明:
PLC生产日期是22年;

CPU板:R5F564MLDDFC+BU8277KUT<三菱自己的&或者改字>,它两是主要的,

2个存储芯片,估计是存储程序或者固件的。

网卡芯片 SMSC 8720A
《SMSC LAN8720A(现属 Microchip)是一款低功耗 10/100Mbps 以太网 PHY 芯片,采用 RMII 接口,集成 1.2V 稳压器与 Auto - MDIX 功能,24 引脚 QFN 封装,适配工业控制、嵌入式网关等场景,无需复杂配置即可快速部署。》

这个CPU板另外一面:

~~~~~~~~~~~~~~~~~~

电源板,DC_TO_DC 24V_TO 5V+3.3V

背面:RS485 芯片 ADM3491 <ADM3491 是 ADI(亚德诺)推出的 3.3V 供电全双工 RS - 485/RS - 422 差分线路收发器,最高数据速率 10Mbps,工业级温度范围,集成热关断与失效保护,适合工业控制、通信网关等低功耗总线通信场景>。

~~~~~~~~

IO板: 没什么特别的数量超了,楼下接着:

楼主:
接楼上:<IO板输入COM端改造过,需注意!!>

合体照片:

下面就是修改部分:

硬件手册:

COM和内部0V直接链接了,也就是PCB上面的条线,而且外部不能改变, 光耦看原理图支持正反输入的,光耦的 1 脚 直接连接的+24V,,下面的型号就是COM就是S/S 就是常规的输入公共端,

~~~~~~~~~~~~~~~~~~~
PCB其实是设计了跳线J,内部所有光耦的1脚其实汇聚到一起,可以跳0V,+24V,或者直接连接COM<本次改造的目的>。

成品图:<买的2.54 FC排线还没到,到了再测试是否OK,理论上OK的,不行我会补充~>

PS:原理图标注的*1 输入阻抗,就是PCB上面红色的电阻,串联到光耦的,432=4.3K,

网友A:
做工不错啊,大厂风范

网友B:
5UC的没有见过,手里有一套3UC的

网友C:
这个确实不错,可惜我不买三菱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