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类似元器件烧毁后熏的黑色脏污

楼主(2026-01-15):
一个塑料厂的电磁加热柜,里面这种黑色脏污很严重。主板上,模块上都是。电容上也有这种脏污爬电烧灼的痕迹。大家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处理麻烦,除非你拆了再抛光打磨

网友B:
酒精洗了烘干

网友C:
也只能按2楼说法办?如果有条件可以用工业除垢液放超声波清洗槽里洗会更好。

网友D:
估计要打磨了,酒精不一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麻烦,除非你拆了再抛光打磨
塑料件不好抛光啊。抛出来太粗糙,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洗了烘干
酒精成本高。还易挥发。我是想里面的东西全拆下来清洗。那酒精就需要的太多了

网友E:
这设备,那些板子拆下来有备件吗?

网友F:
都烧成这样了 ,设备操作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设备,那些板子拆下来有备件吗?
没有备件,但一般客户会备一台这种控制柜。坏了直接换柜子。坏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烧成这样了 ,设备操作没事吧
这种几乎不需要怎么操作,自动受温度控制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那还好,没事

网友G:
只是电弧熏黑可以用毛笔蘸洗板水洗洗,如果出现碳化现象,一定要用锋利小刀剔除碳化表皮,直至露出原色。

网友H:
感觉这个柜子以前炸过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这个柜子以前炸过的样子。
看着很像炸过

网友I:
应该家家户户都有的,清洗油烟之类除垢液效果很好,如果清洗松香油漆之类只能用洗板水(电子厂用的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