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5):
负载是压缩机,设备用了几年都没什么问题,最近偶尔会出现停机是热继跳的情况,实测运行时电流23A多安,热继设置是30A

网友A:
先换热继电器啊

网友B:
最近偶尔会出现停机是热继跳的情况

既然用了热继应该是接触器控制吧,停机时应该就是接触器断开了电源,这样还会跳热继?

网友C:
电流正常的话,热继电器老了

网友D:
既然测了电流在合理范围,那么意见也是先换热继电器。

网友E:
先换再说

网友F:
偶尔跳的话,可以调整一下保护电流再说吧

网友G:
大部分是热继出现问题,按楼上说的先换热继看看

网友H:
先换简单的热继电器先

网友I:
有可能热继触头老化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维修时发现热继与接触器触点有些变色,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跳,打算后面过去更换

网友J:
更换热继吧。

网友K:
热继用年数多就换了;

网友L:
热继电器主回路虚接发热,也可能把热传到热继电器误动作

网友M:
一直用电子热继电器,虽然贵点但动作灵敏可靠。

网友N:
换个大品牌的,用的持久些。

网友O:
热继电器跳多次了整定电流肯定没那么准的,换个啊

网友P:
停机的时候热继都能跳掉,那还是换掉热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