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套皮带轮

楼主(2026-01-15):
三槽C型皮带轮,淘宝下单,河北发广西,包运费,看起来还不错,还有做了动平衡
外径212 265元
外径300 525元

网友A:
这个玩意还真头一次见哦

网友B:
我都用来二十多年了
好处是安装方便
缺点就是贵,那上面的两个螺丝早期的都是英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来二十多年了
好处是安装方便
缺点就是贵,那上面的两个螺丝早期的都是英制
欧标,开始是英制的,正常
现在有一种涨紧套,价格相对来说便宜一些,小直径的我用过还挺好的
像这种大型重型的,我不敢尝试用,因为这种不带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还真头一次见哦
现在应用的场合越来越多了,应该是你没怎么注意

网友C:
我也经常买这个,特定场合用很方便

网友D:
这种东西我看着主要是用在电机转子上连接的对吗? 之前在电机上见过几个,螺丝松了就轻松拿下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真没有注意到哦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图上的那个是张紧套,我经常用,主要是印刷机的张力摆棍上面的,25到40都有用,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还真头一次见哦
20多年前差点做这个,朋友铸造厂就是铸造皮带轮的,欧标,出口居多,那时加工费没多少,主要靠铸铁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的那个是张紧套,我经常用,主要是印刷机的张力摆棍上面的,25到40都有用,好用

小型轻载的我也用过一些,但这次是大型的,不敢尝试用这种

要不价格便宜很多,外径300的普通3C皮带轮才180,一个涨紧套70.

这个锥套的要525

网友B:
回复 楼主:
很多的机器上面用到同步带轮的话,300的直径,轴50也有用张紧套的,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的机器上面用到同步带轮的话,300的直径,轴50也有用张紧套的,好用的很

我这个是一台电机功率37kw的高压吸风机,不敢尝试呀,万一到时把轴磨坏了就大事了。

网友F:
锥形的小的我用过,这么大的还没用亲自用到过。设备上倒是有的。

网友B:
都37千瓦的风机了,实际上也可以用国产的皮带轮,零公差的开孔,热装就可以永远不松动,不过苦的是要换轴承的时候,除非换轴承时候有专业的加热拆装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