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6):
维修一台三肯VM06-75KW风机变频器。
1、现场:带一台空载的30KW电机,上电正常,无报警,面板运行@10Hz,电机启动缓慢,摆动、震动,排除电机问题。因电工担心电机烧毁,不敢较长时间试车,来不及稳定运行到设定的10Hz,也来不及测试输出三相电压、电流。但确实看到似乎是有输出缺相或三相不平衡现象。
2、维修:很奇怪--用3只100W白炽灯星型接法,输入端R-S加380VAC单相运行,在0-50Hz,白炽灯正常,三相输出平衡。
3、三肯VM06-75KW,结构上有个有利于维修的特点,就是把三个驱动板(每个驱动板含1个双管IGBT)拆下来后,其IGBT即可脱离母线,单独接入电源板,进行上电试机,进行维修,特别是可以直接测试IGBT的G-E电压情况;
4、现在,想屏蔽报警(其实也没有报警)后,测试静态、运行时的IGBT门极直流电压、PWM电压:静态时,各G-E电压为-6.7VDC,似乎正常;@10Hz运行时,尽管面板可以直接运行、显示频率在上升、稳定,但测量下桥IGBT的G-E电压-6.7VDC不变,却没有PWM电压!
5、显然,母线电压没有加在IGBT上,也就没有加在驱动板上,造成驱动板某些控制信号触发CPU板封锁了PWM。
6、驱动板上与母线有关的电路,只有丝印C319G(实际型号uPComing319G2电压比较器)的电路,如下:
a、电路如图:
b、图中可见:
显然,在IGBT不接入母线530VDC时,PC2/3的输出端(5)是输出高电平(3.3V)送给CPU板;
再看一下在IGBT接入母线530VDC后的情况,显然,在IGBT接入母线电压后,C319G的IC3_B为母线电压P-N检测电路,C319G的IC3_A为IGBT输出端点U/V/W对N的电压检测电路,由于U/V/W对N直流电压(静态时为0,运行时大约为260VDC),总是小于P-N电压,所以,C319G的2个同相输入端(4/9)总会大于反向输入端(5/10),所以,C319G的输出端(7/12)全部是高电位(15VDC),PC2/3的输出端(5)也输出高电平(3.3VDC)。
以上可见,IGBT接入或不接入母线,PC2/3输出都是高电平,按照此逻辑,不会影响CPU板PWM输出。
c、另外,IGBT不加母线电压时,无论上电静态、运行,IGBT的C-E管压降都为0,也不存在因管压降造成的驱动芯片A316J封锁PWM的可能性。

难道另有隐情?

网友A:
应该还得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