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6):
一种回收磨片废水中的原料的机器,客户买的二手机器,一直放着没用。现在启用,不知道的这个花圈的传感器是干啥的。猜测他是料满指示。但那个杆子并没有看到有机构带动它克服弹簧阻力接通接近传感器。现在手动各功能正常,料满不知道什么状态是料满。

网友A:
那是普通常用的电磁感应传感器(感应到铁磁金属就会动作)。

网友B:
接近开关,作返回的行程开关.最常用的就是液压启动,油缸向右压,压力到了停,保持设定时间,再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普通常用的电磁感应传感器(感应到铁磁金属就会动作)。
接近传感器我认识,不知道怎么工作。有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作返回的行程开关.最常用的就是液压启动,油缸向右压,压力到了停,保持设定时间,再返回
返回的行程开关不是这个。明天拍照给你。液压靠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已经正常工作。主要料满是靠什么监测的,没搞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作返回的行程开关.最常用的就是液压启动,油缸向右压,压力到了停,保持设定时间,再返回
返回的行程开关不是这个。明天拍照给你。液压靠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已经正常工作。主要料满是靠什么监测的,没搞懂
压力到了,就保压,保压时间到了就后退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作返回的行程开关.最常用的就是液压启动,油缸向右压,压力到了停,保持设定时间,再返回
返回的行程开关不是这个。明天拍照给你。液压靠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已经正常工作。主要料满是靠什么监测的,没搞懂
压力到了,就保压,保压时间到了就后退到位
保压时间到了后退到位,框板里的物料不就漏了吗?

网友C:
这个接近开关就是起卸料暂停作用,泥饼掉不下操作人员用金属杆触碰一下这个传感器,处理完后再触碰一下这个开关继续卸泥,压滤机进料满一般靠进料管道上的压力表配合流量计来判断。

网友D:
如果没有机构带动它克服弹簧阻力接通接近传感器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单纯的手动开关?以一当十,在杆子的可接触范围内可以随地操作?

网友E:
这种设备在电镀厂见过,用来挤出污泥中的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机构带动它克服弹簧阻力接通接近传感器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单纯的手动开关?以一当十,在杆子的可接触范围内可以随地操作?
手动已经工作正常,自动时不知如何监测料满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作返回的行程开关.最常用的就是液压启动,油缸向右压,压力到了停,保持设定时间,再返回
返回的行程开关不是这个。明天拍照给你。液压靠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已经正常工作。主要料满是靠什么监测的,没搞懂

这个是油缸返程到位的行程开关

网友F:
接近开关像你图片圈的安装方式有点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接近开关像你图片圈的安装方式有点怪
如果有超行程会撞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接近开关像你图片圈的安装方式有点怪
如果有超行程会撞掉的
是的,会直接硬对硬。不过没啥危险

网友H(2026-03-19):
修过这玩意,里面的小变频器坏了换了一个

网友I:
回复 楼主:
昨天刚看了一个视频,博主说是有手动无自动,说是换变频器后出现这个问题,原因是变频器检测到过载就反转这个没有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