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6):
易能变频器运行中发现电机抖动,测量管压降都正常 ,打运行测P对U  V  W  发现V 相电压11V左右   更换下桥臂V相光耦  又对驱动部分进行检查,发 现有个电阻2200 开路。更换电阻后把模块拆掉上电测驱动电压都正常,装上模块上电打运行测三相电压,V 相还是11V  通过分析更换模块再次测量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A:
怪异。。。运行,P-V,11V,看似V相上臂IGBT的C-E击穿,但还没有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