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6):
安川T1000变频器上电报警oh4,求助,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有图纸资料。参数不能屏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如果你是终端用户,这个直接发外维修就可以,如果是要换主板,记住一定要把原来数据复制到新变频器上
安川的手册有部分的子菜单没有详细说明,只能在豆包查询到,如果你手动输入数据,调试起来麻烦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