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7):
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去工控技术平台APP找找说明

网友B:
一个是端子排坏了,更换的话需要提前备份参数,不然更换端子排就需要重新恢复出厂的,在一个就是安全信号端子需要短接没有短接造成的,查看手册将安全端子短接即可屏蔽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