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固定不太可靠啊,太吓人啦

楼主(2026-01-18):
还在点检,突听“嘣”地一声,以为机组启动出现异常了,谁知回头一看墙上一盏平板灯掉了下来 。

楼主:
灯珠是四组,灯座是夹扣式安装。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长的灯,用的这种卡扣

楼主:
现在看来这种安装不见得牢靠 ,随后对其它灯具进行了排查 ,发现好多同类灯具边边角角跟墙体有一缝隙 ,贴得不紧密 。

网友B:
没有摔坏,还可以亮。

网友C:
吊装的时候 人员还是远远的为好哦

网友D:
这个照明效果一般的吧?

网友E:
主要还是安装时候的问题,装都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摔坏,还可以亮。
4组灯珠其中一组的线已经扯断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算幸运 ,如果正下方有人正好经过,后果不堪设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照明效果一般的吧?
这种灯亮还是可以的,就是坏的比较频繁,底座卡不住,翘边常事 ,再就是经常有一组或几组就突然不亮了,灯罩上出现了黑边 。

网友F:
实际上这个灯安装时候我一般会在边上打点结构胶做保护,就是换的时候麻烦点,但安全,见过很多的掉下来的

网友G:
卡口没有卡到位?

网友H:
这应该是安装问题,卡扣没有卡到位啊

网友I:
这种平板灯,一般与天花板一起装,装天花板也不牢靠,追求厚度薄,LED灯板装在侧面,像触摸屏一样靠导光板和后边反光板发光。

网友J:
没安装好;

网友K:
没碰到人就是万幸。

网友L:
前面就是一层塑料纸,后面一层薄铁皮,没多少重量的,卡扣扣好绝对能吊得住,就是质量有点差,用不长久。

网友M: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糊弄一下完事了。因为安装的人清楚质保期内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这个灯安装时候我一般会在边上打点结构胶做保护,就是换的时候麻烦点,但安全,见过很多的掉下来的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 很宝贵!

楼主:
铝材结构组装墙板局部不够平整,安装孔偏大,灯具底座夹扣固定螺丝松动都有可能 造成灯具掉落,目前掉落原因正在排查中。

网友N:
安全!安全!安全!每天都要讲!每天都要警惕!每天都要防范!

网友O:
正常使用中掉的吗  太危险了

网友P:
这种越用越暗,即便不坏零度会越来越低。一般是使用电压过高坏的就频繁,电压如果稍低于额定电压会用的久一点,电压低亮度也稍微暗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啊,幸亏没碰到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是的,正在厂房忙呢,突然就发现这灯从墙上掉了下来 ,太吓人了

网友F:
灯具安装本来就是有安全规范要求的,不过很多人觉得现在的灯重量轻,安全性就给忽视

楼主:
这么大的平板灯,仅靠几个卡子固定 ,的确容易出问题,应该还有改善的空间呀 。

网友Q:
安全第一 都查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