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楼主(2026-01-18):
一台老设备的上的。现在新设备几乎看不到装这个的了

网友A:
压敏电阻吧,原则上是可以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B:
现场焊机多?

网友C:
请问,怎么个保护法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个保护法 ?
防过压,可以参考各种电源板输入电源端,都有

网友E:
抑制瞬间过电压,保护电路中的其他电子元件免受损坏?。

网友F:
压敏电阻,上面有个电压值,超过这个值近似短路,低于这个值恢复开路状态

网友G:
PLC上我能理解,在变压器上不太理解为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焊机多?
现场没有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个保护法 ?
压敏电阻。超过保护值这个元件会处于短路状态。保护其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上我能理解,在变压器上不太理解为啥装
是的我也没理解。可能变压器负载是plc,先从源头上保护下

网友H:
压敏电阻在这个位置没多大用途,本身就是380/220隔离输出,输出电压过高可能性不大,对防雷倒是有点作用。

网友I:
这个是要防雷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感觉上保险管作用更大

网友J:
把380变成660试试,看看有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K:
压敏电阻是防止过电压保护电路的,不是220V与380V通用。220有220的规格,380有380的规格。我这里见过220的接错用380的电,这东西就爆了,电闸跳闸。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压敏电阻在这个位置没多大用途,本身就是380/220隔离输出,输出电压过高可能性不大,对防雷倒是有点作用。

防止变压器通/断电时产生的感应电压(也称之为尖峰电压、反峰电压等)对电子电路中的某些元件造成损害。

相当于电子开关器件通常也会并上反峰二极管一样。

网友M:
记得之前螺旋磁柱式选粉机上PLC输入电源上用到过这个,用作过压保护。

网友N:
过压保护啊,很节约成本的做法

网友O:
压敏电阻,我实际见到过作用!
大概10年前,养鸡场里控制器上的主电路都并有这个,有一次打雷,9个控制器上有6个炸了,跳闸!当时还不知道这东西干嘛的,后来才了解!

网友P:
认证标志这样用到产品上是否可以呢

网友Q:
变压器有隔离作用 防雷作用没啥用

网友R:
进来电源可能会420,出也就超过240,PLC就会停止RUN
~它没事
如果遭雷击,只击这路?
--这变压器选择错误~进口要多路~比如可440,出口也要多路-比如200,120

加上压敏电阻多余~PLC有此元件,如果爆了,还是要拆开PLC才能修
变压器回路有对应保护的保险,空开都会跳

网友S:
需要配合跳闸元件使用,单独使用效果会有折扣。
以前听过一个励志故事:某工厂电工给工厂所有变频器并联了这玩意,某天该工业区电压突变还是遭雷击了?反正工业区所有工厂遭殃设备全部烧毁。只有这个工厂加装的压敏电阻短路拉跳总开关,让工厂设备完好逃过一劫。为此工厂老板给改电工奖励了一大笔奖金。

楼主(2026-02-17):
引用 网友S:
需要配合跳闸元件使用,单独使用效果会有折扣。
以前听过一个励志故事:某工厂电工给工厂所有变频器并联了这玩意,某天该工业区电压突变还是遭雷击了?反正工业区所有工厂遭殃设备全部烧毁。只有这个工厂加装的压敏电阻短路拉跳总开关,让工厂设备完好逃过一劫。为此工厂老板给改电工奖励了一大笔奖金。
学习了,感谢前辈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