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闪红灯一般都是因为什么?

楼主(2026-01-18):
这设备用了好几年了,一直很稳定。
最近,1200经常闪烁红灯,造成停机。
请问因为什么原因停机?
是因为最近安装了光伏么?

网友A:
电源不稳、

网友B:
好家伙,一个故障3个贴。

网友C:
在线诊断一下,看报错代码是多少还是其他的总线故障,首先得打开软件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诊断一下,看报错代码是多少还是其他的总线故障,首先得打开软件查看
没有故障代码。
hmi上面显示所有仪表都有问题,大概是485通讯中断了。

网友D:
如果偶发故障,不太好查找,还没故障码。

网友E:
485通讯中断没有故障码码

网友F:
电脑装个博途,连上plc,在线诊断,看看历史记录里有没有记录信息。针对性的找问题。

网友C:
是的呢 看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楼主估计是比较急了啊 希望能够快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