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 XD190-1 型成品绸卷验机 变频器调快实操方法(20260119)

楼主(2026-01-18):
各位工控、纺织设备行业的前辈、师傅们好!
我手头有一台吴江市盛泽兄弟机械制造厂的 XD190-1 型成品绸卷验机,现在想通过变频器把设备转速调快,提升面料卷验的效率。
自己尝试过调高频率,但要么调完后设备运行不稳,面料张力波动大,要么出现过流、过压的报警提示,不敢再盲目操作。想请教用过同款设备的师傅,调快转速时的具体参数设置步骤、频率调整幅度、电机参数匹配要点,还有规避报警的小技巧?

网友A:
这个你最好咨询设备厂家,上面有电话号码的

网友B:
检验机你提高速度没必要吧,你能保证工人能验得过来么

网友C:
涉及到有张力的,不光要调收卷,送卷 中间的传输棍还有二次张力都要考虑的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验布机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传动,应该是没有复杂的张力控制的
我这边的验布机设计最高速度大概是60米,实际使用从来没用到过最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