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8):
经常亮红灯,给plc的输入220电源加一个电抗,管用吗?

网友A:
你在另一个贴中怀疑是加装了光伏的原因

可以加个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B:
要看错误源是什么。

我遇到过一个项目就是厂区经常短时间停电,停电时间小于0.6S,最后我装了一个UPS。

网友C:
没找到问题,加这个作用估计不大;

网友D:
也可能plc太老了 硬件性能不大行了。

网友E:
如果电源质量不好,最好先解决电源端问题。

网友C:
S7-1200不能算老的;

网友F:
是不是供电方面问题。

网友G:
有没有图片啊, 啥品牌的

网友H:
先检查为啥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另一个贴中怀疑是加装了光伏的原因

可以加个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试试
滤波器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另一个贴中怀疑是加装了光伏的原因

可以加个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试试
滤波器行不行

试试看吧,我是不怎么相信那个玩意,碰到类似的电源干扰,我都是上隔离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错误源是什么。

我遇到过一个项目就是厂区经常短时间停电,停电时间小于0.6S,最后我装了一个UPS。

不好找,有时十多天一次,有时半天一次。
如果用示波器,怎么看电源质量?

网友I:
没有咨询一下客服看看吗

网友J:
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的安装方式是比较适合电源里存在比较多的谐波成分的电力环境,不知到你的状况是不是合适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错误源是什么。

我遇到过一个项目就是厂区经常短时间停电,停电时间小于0.6S,最后我装了一个UPS。

不好找,有时十多天一次,有时半天一次。
如果用示波器,怎么看电源质量?
看波形是不是正弦波,谐波大或者有光伏的话波形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的安装方式是比较适合电源里存在比较多的谐波成分的电力环境,不知到你的状况是不是合适
附近有变频器,最近新加的光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错误源是什么。

我遇到过一个项目就是厂区经常短时间停电,停电时间小于0.6S,最后我装了一个UPS。

不好找,有时十多天一次,有时半天一次。
如果用示波器,怎么看电源质量?
看波形是不是正弦波,谐波大或者有光伏的话波形会变形。
目前有光伏了。

网友L:
前面加一个小UPS是个不错的选择,既可以防止停电情况,又可以做到很好的稳压功能。感觉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M:
PLC报错可以用电脑连接查看原因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那你看电源波形呀,可以测量电柜里控制变压器的次级低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