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9):
仪表总报故障,可是只是485两根线做通讯,线并没有断,不知为何总报错。

网友A:
你一句我一句,这就是原理阿。

你说中文,我也说中文,那就是协议一致。

你用嘴巴说,耳朵听,同样,我也用嘴巴说耳朵听,这叫硬件规范一致。

你说我听,任何有人中间插话,你说的我没听全,那叫干扰,为了解决这个干扰,就要上口令,你收全了,口令对上了,就说明你听到我说啥了,然后你就回我话,你没听清,口令对不上,那么你就告诉我让我再说一遍,这叫校验。

你说的快,我听不清,我要求你慢点说,这叫速率。

你可以和很多人说,也可以站在台上对大家说,那叫广播。

故障要看故障码,我都出门了,硬件故障,你还对我的窗户说啥呢?

网友B:
有没有故障代码,看一下说明书对应的代码解释

接线端有没有松动,有没有人动过参数

再不行就换个仪表试试

网友C:
如果有时正常有时报错,多半是干扰造成的,检查接地是否做好,信号线是否碰壳或是碰屏蔽层,我用的现场环境有变频器,干扰太大,总报错,加了抗干扰器也没有完美解决,对付能用

网友D:
仪表和谁通信?什么通信协议?是一直不成功,还是间接性的通信报错?

网友E:
modbus rtu通讯的? 连接电脑软件看看

网友F:
需要故障内容,才好判断。

网友G:
那家的品牌 协议什么样,参数是啥可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句我一句,这就是原理阿。

你说中文,我也说中文,那就是协议一致。

你用嘴巴说,耳朵听,同样,我也用嘴巴说耳朵听,这叫硬件规范一致。

你说我听,任何有人中间插话,你说的我没听全,那叫干扰,为了解决这个干扰,就要上口令,你收全了,口令对上了,就说明你听到我说啥了,然后你就回我话,你没听清,口令对不上,那么你就告诉我让我再说一遍,这叫校验。

你说的快,我听不清,我要求你慢点说,这叫速率。

你可以和很多人说,也可以站在台上对大家说,那叫广播。

故障要看故障码,我都出门了,硬件故障,你还对我的窗户说啥呢?

您说得真好,高大上的东西经过您的讲解,确实开始平易近人了。

网友H:
尝试改一下通讯超时时间呢,485最好用双绞线,或加终端电阻

网友I:
485通讯信号是方波,方波具有高次谐波分量,涉及这个就不能简单以通断,阻值大小衡量通讯线好坏了。

网友J:
可以绕个磁环,抗干扰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