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9):
电流检测A788J如何测试好坏,以及屏蔽报警,哪位大师知道一下。

网友A:
786、788,是数据同步输出,不好屏蔽。直接更换一试。

网友B:
跟316一样

网友C:
1楼正解,数据输出

楼主:
按网上说输出2.5v但还是不行,是数据输出的话我就换一下看看,谢谢大神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