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9):
还是用在那台压滤机上,应用于保压。10mpa启动,20MPA停机。以前的坏了,换了一台红旗的。plc是npn输入的。半天就接触不好。不启动了。。咨询厂家,厂家说低压电路不适用这种电接点压力表。这种电接点压力表用在AC220v,AC380V回路中才可以。有这种说法吗?

楼主:
仔细想想,以前接触的电接点压力表用在220v,380v回路。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A:
上个月装了一块,接的信捷PLC,还行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6492

既然厂家这么说了,可以用220的继电器转换一下也行

网友B:
那就加个质量好点的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C:
输入输出最好继电器转一下,防止损坏PLC

网友D:
说白了还是在空气中触点容易氧化,用高电压容易把氧化层击穿,这样就耐用了(个人猜测)。之前设备上的启动按钮,上去一星期就不灵敏了,拆下装到强电控制上用还是很哇塞的。

网友E:
   从楼主的发文,我理解原来也是用的电接点压力表,与原来的表比较,现在的表不经用,是不是?如果是,那这应该是现用表的触点质量有问题。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属于柔性接触,就相当于两根导线搭在一起,由于触点较小,表面易氧化, 故其接触电阻较大(这就是厂家说的适合AC220V,AC380V电压场合使用的原因)。 正规的制造工艺触点是要镀银或进行抗氧化处理的。以前我所接触的信号联锁电路全是24VDC, 多年使用下来电接点压力表都能正常动作的。
   解决建议:1.买原来用厂家的表。2.换为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3.按楼上网友的建议用继电器过渡,要提高继电器的可靠动作,可以在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中加入晶体管或晶闸管电路。

网友F:
我做的液压站就是用这个压力表,是通过中间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机台是扎光机

网友G:
不懂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楼主的发文,我理解原来也是用的电接点压力表,与原来的表比较,现在的表不经用,是不是?如果是,那这应该是现用表的触点质量有问题。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属于柔性接触,就相当于两根导线搭在一起,由于触点较小,表面易氧化, 故其接触电阻较大(这就是厂家说的适合AC220V,AC380V电压场合使用的原因)。 正规的制造工艺触点是要镀银或进行抗氧化处理的。以前我所接触的信号联锁电路全是24VDC, 多年使用下来电接点压力表都能正常动作的。
   解决建议:1.买原来用厂家的表。2.换为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3.按楼上网友的建议用继电器过渡,要提高继电器的可靠动作,可以在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中加入晶体管或晶闸管电路。
今天闲着没事测了下电接点压力表触点,用万用表电阻档显示无穷大。自己用手按动一下那调压力的小圆的。用万用表电阻档再测1欧左右。基本证明就是那个电接点压力表有问题了。现在情况是用一会儿就会出现阻值无穷大。

网友H:
我这里也有时会发生电接点压力表掉信号问题,但是很少。偶发。也是24v电源表是380v的。

网友I:
龙芯,飞腾,国产工控机,加固显示器,加固监视器,工业计算机,加固计算机,工业主板,嵌入式计算机,加固便携机,工业触摸屏,工业平板电脑,工业显示器,工业监视器,军用显示器,军用监视器,无线模块,无线数传模块和采集卡,采集模块
淘宝店铺网址:https://shop201497891.taobao.com/
公司网址:http://www.xianqianhu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