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般如何控制燃烧器

楼主(2026-01-19):
能否讲一下具体步骤
两块表都能检测温度。
其中一块控制燃烧器大小火。

网友A:
怎么样?看

网友B:
plc? 燃烧器?
就看到两个温控器,485端子接了线,这个应该是与PLC通讯的吧。
盲猜,温度设定与显示在触摸屏上进行,然后通过PLC通讯发给温控器,温控器再控制燃烧器。

网友C:
plc modbus 通讯
读取温度,plc程序运算处理 通过相应的硬件控制燃烧器。

网友D:
不是有控制器进行控制的吗?PLC可以设定检测用

网友E:
你都用了两块表了,完全可以直接控制燃烧机

网友F:
根据燃烧器的工艺控制。

网友E:
两段火的燃烧机的大致过程
点火要求信号来了,时序控制器开始工作
吹扫,关小风门,点小火,持续稳定,点大火同时风门开大,持续工作到温度达到工艺要求,关大火和把风门转到小火,持续一段时间,关小火同时关闭风门
准备下次点火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两段火的燃烧机的大致过程
点火要求信号来了,时序控制器开始工作
吹扫,关小风门,点小火,持续稳定,点大火同时风门开大,持续工作到温度达到工艺要求,关大火和把风门转到小火,持续一段时间,关小火同时关闭风门
准备下次点火

之前我这边有个客户也想改造来着,后来感觉很容易炸,本来我也没做过,就不了了之了,了解的也你或者差不多,主要是点火怕炸,要吹扫把内部没燃烧的气体排走才能点火

网友H:
燃烧控制器有控制时序

网友I:
燃烧器必须先吹扫一段时间后,才能点火,这是硬性的安全控制要求。同理 关闭时,需要先关闭燃烧装置,然后继续吹扫一段时间,再关机。

网友J:
没接触过,看楼主的图片感觉用温控器就够用了,再上个人机界面做点简单的控制和监控。

网友K:
燃烧机的控制端有三个端子,7.8.9,7是一个公共端.连接8的时候是小火,接通9的时候是大火

网友L: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