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想知道各位写的程序,PLC扫描时间是多少?(20260121)

楼主(2026-01-20):
客户一台汇川H5U改造,加了很多工位,之前4伺服工位,现在改成16气缸工位+4伺服。
之前循环时间4ms,现在是7-8ms<而且CPU占用也很高80%了>,可能一直写小型机程序,感觉很难超过5ms。
不知道各位大佬写的PLC程序跑起来一般多少ms以内呢,
感觉超过50ms系统都会感觉卡顿。

网友A:
跟您这差不多,也只能看CPU占用能不能下来了

网友B:
你程序要求挺高,从来没认真关注过这个。做的都是小程序

网友C:
3000 5000步的程序一般没关注过。几万 几十万步的程序要认真看看

网友D:
以前的PLC都100ms左右. 后来就没关心了. 因为机器强大了, 而程序就那么有限的几行.

网友E:
大型的程序会有对应的高端PLC,扫描周期比这普通的要快的多;

网友F:
这么高的CPU负载,不怕出问题吗,手动设置10M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高的CPU负载,不怕出问题吗,手动设置10MS吧
没改之前也是70-80%,前几天优化了一下程序,用FOR来,搞到6-7ms了,CPU90%

楼主:
汇川easy,仔细用才发现很多地方阉割了,
比如,我20来个工位,想着建立数组类型的FB,用FOR就搞定了,类似多轴轴控,
结果发现不行,曲线救国想着用数组类型的定时器。发现也不能建立数组类型的定时器,没办法,只有一个工位拖一个FB,外面填写工位号,PLC循环时间直接10ms+ CPU 90%

网友F:
嗯?不是说EASY的性能比5u更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它两应该是一样的,至少底层是一样的,性能上,没做过详细比较,不好说

网友G:
for循环程序小了,扫描时间应该也是差不多!

网友H(2026-02-25):
ARM芯片运行频率都72M以上了吧,
运行周期可以根据程序长度大概算出来,
调用子程序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