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20):
之前是安装有该软件的,因电脑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后该软件安装后报错,重装软件N次也是如此,换了新版本4.09SP4后还是报同样的错误,我电脑系统WIN7 64位,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师傅吗?

网友A:
Win7 64位系统安装V4.09.500,正常使用的用户前来报到。

网友A:
我测试了4.09 SP4(V4.09.600)版本在Win7 64Bits上,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USB驱动不能在该系统上使用之外,其他使用正常。

网友B:
重新安装的系统是ghost版的吗?有没有试过用纯净版安装系统再安装软件?

楼主:
为了重装这个软件,重新安装电脑系统,搞的电脑主板都不运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重装这个软件,重新安装电脑系统,搞的电脑主板都不运行了
电脑都搞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重装这个软件,重新安装电脑系统,搞的电脑主板都不运行了
电脑都搞废了。
软件卡死,后来经检测电脑主板都废了,居然这么奇葩,主板都不通电了,实际主板是给了电源的,但主板已经不工作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恐怕跟这个软件没什么关系,单纯的主板寿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