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下这种弹簧端子是怎么压接的

楼主(2026-01-20):
(无正文)

网友A:
螺丝刀插在方孔里别就可以 了

网友B:
先找个比方孔稍小的螺丝刀,捅到底,然后圆孔插线,拔出螺丝刀

网友C:
这玩意方便,做信号端子挺好,电流信号及4平方以上的线不建议用

网友D:
信号IO,电流不大的可以用,大功率的还是老实用螺丝压的那种端子把

网友E:
我感觉我往往都习惯性的别一下。。。

网友F:
针式端子要够长

网友G:
现在好多是直接插入即可,拔出的时候需要螺丝刀协助

网友B:
关键是这玩意1.5以上的端子就不太好了,螺栓式的还是坚挺一些

网友H:
硬线或者压有端子的直接插入就可以了,取出的时候需要螺丝刀协助。

网友I:
用针式端子就能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现在好多是直接插入即可,拔出的时候需要螺丝刀协助
线硬点,或者打了线鼻子的可以直接插

网友K:
欧式端子排,小电流合适,超过20A的不建议使用,见过太多这样的端子在大电流的状况下发热短路

网友L:
回复 网友B:
这个接线时候舒服,后面改动就麻烦了,好多取不出来

网友M:
回复 网友L:
很好取呀,95年的进口设备上改个线一压就出来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G:
是的基本上是这样的

网友O:
才知道这种端子可以直接插进去,我以前都是一字螺丝到插到底在接线的,还有一种也是弹簧端子不过不用插到底

楼主:
这种弹簧端子排接线非常方便啊

网友P:
回复 网友O:
线要硬一点

网友Q:
螺丝刀插在方孔里别一下即可,拔出也是如此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方便,做信号端子挺好,电流信号及4平方以上的线不建议用
百超用他做主电源接线。

网友S:
我这里的加热炉的电热管接线也是这种的,线径就在4~6平方。

网友T:
控制线 信号线用这种的有一些
超过6平方的可以用吗 好像没有见过

网友U:
主流接法,设备都是这个。

楼主:
看来用这种接线端子排的还挺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