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报警F029故障

楼主(2026-01-21):
维修一台书本型西门子6SE70变频器,通电后显示报警F029。更换CUVC板后故障依旧,电流互感器和084也更换了还是同样故障。大家伙说说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那就把剩下没换的继续换掉,而且重新上电要手动复位不然依旧会显示上次的故障

网友B(2026-04-05):
有可能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剩下没换的继续换掉,而且重新上电要手动复位不然依旧会显示上次的故障
手动复位,就是按P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