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21):
需求 1.电机启动用外部 stf 引脚
    2.频率控制4-20ma 引脚用4--5
    3.通过三菱专用指令(ivck和ivdr)监测 频率和电流等相关参数

变频器参数设置
  pr340  = 1
  pr338  =1 启动指令权外部
  pr339  =1 频率指令权外部

通讯基本参数设置
   331 =0
   332 =192
   333 =10
   334 = 2
   336 =9999
   341 = 1

pr79 = 0

问题 模拟量有输入  短接stf--sd 电机不转 显示也是0Hz   通讯正常的 调了两天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求解答!~~  谢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A:
如果用SD端子,好像红圈里面这个要跳线

确定一下这个吧

或者不接SD,接PC端子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把sd 换到pc上了  fwd灯有闪烁  模拟量也有 但是依然显示0Hz   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B:
你监控一下给定的电流有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监控呢  参数太多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把sd 换到pc上了  fwd灯有闪烁  模拟量也有 但是依然显示0Hz   我该怎么做呢

AU端子的SD有没有换成pc,还有确定有电流吗,这个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C:
没有接MRS使能信号吧

网友D:
端子AU-SD之间短路

网友E:
仔细楼主的变频器图片,上面有张易碎贴,不是二手就是维修过,如果接线正确,参数正确那就是硬件坏了。

网友F:
根据9楼说的;“上面有张易碎贴,不是二手就是维修过”,这样就需要注意一下:pr267是否还是出厂设定值0,电压/电流切换开关2是否还是ON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