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22):
 一台80ST-M02430LB(X)时代伺服电机,
放置了很多年一直没有使用。
 现在装在一台设备上测试,
带负载连续发脉冲不能连续运转。
时转时停,再按按键就来回振荡,
报警ERR13,然后把同步带拆掉,
电机空运行正反转都可以。
稍微用手抓一下,
电机就停了。
扭矩正反转都300最高了,
咨询厂家也不回信息。
怎么办呢?

网友A:
先恢复一下出厂值看看

网友B:
目前来看,恢复出厂设置是最快的解决办法

楼主:
恢复出厂值也不行
EEPROM
DEF
FINISH

网友C:
看来驱动器电路问题,我们这里因为这样的原因废掉了六套伺服,就是时间长了不用,驱动器连软件都连不上,且没用操作面板。只能废弃

网友D:
试下其它模式呢速度模式不正常那就是有问题

网友E:
难道最难遇到的失磁也给你遇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没有正儿八经用过呢,就接了线试试正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速度模式再试试,谢谢

网友F:
根据描述分析,可能的原因一个就是电机有点消磁,再一个原因可能是编码器有点问题或者是编码器零点不对也会导致电机无力。

楼主:
调了一下转矩一个方向有点力了,
然后把方向取反,另一个方向也有一点力。
一个方向可以连续转动,另一个方向负数可能十六位,
等一下改32位再试试。
可以确定,电机没有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