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电工的一个误操作,将安川直驱电机编码器烧坏,又是几千块维修费,哎!!!(20260123)

楼主(2026-01-23):
电工在配线时,不小心将伺服驱动器 IO 散线的裸露线头,搭在了伺服AC电源的端子台上,造成设备短路跳匝断电。
最终结果是,一台安川直驱电机内部编码器损坏(供应商已确认),其他15台松下的伺服没有问题。
我大概分析下故障原因,也请大神指正:
1,短路电流经过编码器接地线进入;
2,通过io线经过驱动器内部进入到电机内部;
供应商回复说需要返厂检测,需要时间。
在这也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烧坏马达编码器的情况。

网友A:
以后接线的时候还是断电吧!习惯不好,当买教训了

网友B:
我可以分享一个案例。
2020年造了很多条新生产线,过程中三菱的伺服接线完好,且通电测试OK的情况下,机械区域需要焊接,我们把伺服电源断电,发现焊接轨道会烧坏编码器。
最终解决办法有2个:1、焊接的时候接地尽可能靠近焊接点,避免电流经过电机部分;2、将电机的编码器线插头拔下来后再进行焊接施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D:
编码器修复使用稳定吗?

网友E:
人才啊,线都没接好就开始送电?小孩玩过家家啊

网友F:
编码器电源负极应该是接地了 ,要不一根接触火线也只是悬浮电压

网友G:
认真检查几次再送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分享一个案例。
2020年造了很多条新生产线,过程中三菱的伺服接线完好,且通电测试OK的情况下,机械区域需要焊接,我们把伺服电源断电,发现焊接轨道会烧坏编码器。
最终解决办法有2个:1、焊接的时候接地尽可能靠近焊接点,避免电流经过电机部分;2、将电机的编码器线插头拔下来后再进行焊接施工。
嗯,现在好多企业焊工在焊接作业时都是不允许将接地线随便接的,只能接在焊接的工件上。

网友I:
论标准化操作的重要性

网友J:
艺不高人胆大;

网友K:
只能说损失惨重!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分享一个案例。
2020年造了很多条新生产线,过程中三菱的伺服接线完好,且通电测试OK的情况下,机械区域需要焊接,我们把伺服电源断电,发现焊接轨道会烧坏编码器。
最终解决办法有2个:1、焊接的时候接地尽可能靠近焊接点,避免电流经过电机部分;2、将电机的编码器线插头拔下来后再进行焊接施工。
这条经验不错。曾经也发现过不断电焊接烧光栅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