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23):
01 二维螺距算法通过Basic编程快速验证效果
假设工况1:X轴和Y轴的丝杆螺距正常,但X轴和Y轴安装不垂直,假设安装夹角是135度。

步骤一:规划开始补偿点,补偿间距,补偿的行数和列数。

'初始化二维螺距补偿的相关参数TableId = 1000 '补偿数据的Table起始点
StartMposX = 0 'X轴开始补偿的位置
StartMposY = 0 'Y轴开始补偿的位置
DisX = 0.5 'X轴方向补偿的间距
DisY = 0.5 'Y轴方向补偿的间距
ColNumX = 50 'X轴方向补偿的点数
RowlNumY = 50 'Y轴方向补偿的点数

步骤二:根据该工况的测试环境,计算各个补偿点的X方向和Y方向的改补偿的脉冲数,并更新到TABLE。

'更新该工况下二维补偿表的TABLE数据
FOR i=0  to  RowlNumY-1
   '先按行填写该行的每一列的数据
   FOR  j=0  to  ColNumX-1
       '【工况一:XY轴螺距正常,但X轴和Y轴安装不垂直,假设安装夹角是135度】
       '一定是先运动到补偿点位位置然后通过其他定位方式(如视觉)实际定位出来的差值
       IF i=0 and j=0 THEN
           Angle=135  'X轴和Y轴的安装夹角
       ENDIF
       LOCAL ActPosX,ActPosY '实际位置
       '计算实际位置
       ActPosX = 1 + (COS(Angle*PI/180))
       ActPosY = (SIN(Angle*PI/180))
       '计算各个补偿点需要补偿的X和Y方向的脉冲数
       Table(TableId+2*(i*ColNumX+j))    =  DisX*(1+i)*(1- ActPosX) * UNITS(AxisX)
       Table(TableId+2*(i*ColNumX+j)+1)  =  DisY*(1+i)*(1- ActPosY) * UNITS(AxisY)
   NEXT
NEXT

步骤三:调用二维螺距补偿指令启用二维螺距补偿功能。

'开始2D螺距补偿
WAIT IDLE
PITCH2SET(1,StartMposX ,StartMposY,,DisX,DisY,ColNumX,RowlNumY,TableId)

步骤四:发送运动指令,根据实际的编码器反馈来验证控制器实际上发的脉冲数是否正确。

'开始运动
MoveTest(1,1.1,RunMode)
MoveTest(2,1.1,RunMode)
MoveTest(2,2.1,RunMode)

步骤五:验证效果。(PS:x轴和Y轴的脉冲当量均设置的是100000)

根据以上数据启用二维螺距补偿功能后,我们可以计算出运动到点【1,1,1】时,X轴和Y轴理论上补偿的脉冲数分别是109999.9999个脉冲和45563.49186个脉冲,根据实际编码器的反馈值发现X轴和Y轴实际补偿的脉冲数分别是109999个脉冲和45563个脉冲,因为脉冲个数是整数,所以二维螺距补偿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