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23):
昨天一客户说设备坏了,不能启动,疑似PLC电池没电了,数据丢了,PLC备份的程序也编译报错。

如图:

PS:红色的那个P_1min,究其原因,之前应该是英文版系统备份的,然后软件没弄过来,改成P_1分钟 就OK了,也不知道为毛欧姆龙会这样。。

以上问题,拿到程序就基本上解决了,想着有前车之鉴,不能搞太快了,也就没看程序了,想着能反编译,在线监控,哪里不对搞哪里就OK了。

~~~~~~~~~~~~~~~~~~~上半场~~~~~~~~~

次日一早到现场,电池1.5V,3V的电池,确实不行了,客户也备用电池,来都来了,不可能白跑把;

让客户找了2节1.5V的5号电池,然后焊接上,勉强调试设备能用。

换上电池,PLC故障复位,好了,不报错了,然后特殊功能模块全部亮红灯,打开一下,好家伙,都是红色的数值,非法数据,挨个恢复默认值,然后根据模块外围接线设置参数,比如DA模块,看接线是电压输出模式,另外一端接的0V,我就改成0-5V<后面速度起不来,改成0-10V>;

最后,NC213脉冲输出模块始终报警,极限位不管设置NC 还是NO 反馈始终是1<也重启过PLC>,只要轴找0点就报错,要不就是初始化异常云云,怎么弄都不行,日了狗,也差不多到点了,中午了。

~~~~~~~下半场~~~~~~~~~~

吃了饭,想着,都是乱码,不对,实在不对,想着有程序,数据也是乱码,直接清除内存,重启,好了,所有模块都不报错了,然后再次设置各种模块参数;

然后让开机师傅开机,好家伙,一开机,链条动起来了,嗯,有模有样的,等了一会儿,师傅说:好像不对啊,轴回零以后不动作,正常应该有料就开始定位动作;

关机,设备给电,PLC直接操作,回零正常,走相对定位不动(改了程序,直接加了一个BOOL驱动),十分不对,然后看手册,我操,速度D寄存器是0,会动就奇怪了,速度倒是程序给了;

看手册,随便给了一个值,哎呀,动了,从2000个脉冲一直加到7260<来回整了半个多小时>才OK,转盘伺服一次走一个工位,没资料真的难啊;

然后再开,我操,还是不动,然后监控驱动,懵逼了。。。

关键驱动BOOL,全在中断程序里面,自己也很少用中断程序,一般用用定时中断啥的,关键我就知道IO中断,定时中断;

这些是什么魔鬼,一大堆中断!!!!!

没办法,打电话问欧姆龙(简直是大救星!!!),然后让我搜索,找到了CTBL,表格中断!

~~~~~~~~~~~
结论,关键BOOL是由高速计数器来比较驱动,再次感谢欧姆龙,品牌就是好,停产的PLC都能帮忙处理,一个电话,美女耐心的给我说哪里哪里;

然而,D全部清零(不清零也是乱码),最终,设备还是开不起来,20-70合计20多个动作<1个SET 1个RSET>,鬼知道编码器什么角度ON,OFF啊,不对撞了机械算谁的呢。

天塌了啊,兄弟们!

TMD,老外的设备,程序不加密,数据不给你,你短时间也仿造不出来,现在我们国内自己做的设备,类似编码器角度对比,一般没人用中断,

ABS(编码器角度值-设定值)<=误差 就可以驱动了,PLC扫描时间几ms,完全没问题。

收拾回家!今日收入-200!!!

再次感谢欧姆龙客服,真的很专业,而且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品牌器件的价值!

网友A:
必须精华帖附上

网友B:
这一天算是学习了,是否继续?还是放弃?

网友C: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天算是学习了,是否继续?还是放弃?

那么多机械,搞不了,而且工艺也不知道,

楼主:
后续我也找了PLC测试,确实可行。

这台设备没有原始参数,几乎就不可能调出来,动作与否还有工艺《印刷》调试,没办法,只能放弃。

网友D:
看来客户说的程序有备份是不包括数据的。如果没问题之前,找楼主做顾问可能就不会有这事了。

网友E:
同类设备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F:
-200啥意思,任这技术不得收2K?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说呢,就连他们开机师傅很多参数都是拍照留手机里面,更别说每个工位动作角度ON OFF是多少,角度不对就会撞,所以,没有原始参数,基本上很难调出来,试错成本太高,而且,客户可以找国外设备厂家工程师解决问题,无非代价高一些罢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本来要收5000的,客户只给了4800,亏-2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啥意思,任这技术不得收2K?

这种临时维修1000/天,设备开不起来,也不好说费用,后面有其它业务加个几百块人工油费吧。

只要是很熟悉欧姆龙,各种模块自己都玩过,摸过,现场倒是不虚,类似的设备也做过,但是工艺客户考虑周到,按客户说的写出来都没啥问题。

网友H:
楼主全当经验学习了。

网友I:
程序备份需要首先备份数据

网友J:
已经很厉害了。胜败乃兵家常事

网友K:
主要原因是对设备的工艺不是很熟悉吧
我去处理家具厂的设备时候,刚开始时候,对工艺不熟悉,处理起来还是很耗费时间的,后来熟悉了工艺后,啥都好办了
一般来说,家具厂的设备是没有资料的非标产品,啥资料都没有的

网友B:
如果是印刷设备的却不好整,你的将设备工艺摸清才行。

网友L:
正常 不知道备份程序的很多。

网友M:
凸轮机构,机器根据编码器数值触发动作,没有原始数据确实麻烦!

网友N:
有外快也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主要原因是对设备的工艺不是很熟悉吧
我去处理家具厂的设备时候,刚开始时候,对工艺不熟悉,处理起来还是很耗费时间的,后来熟悉了工艺后,啥都好办了
一般来说,家具厂的设备是没有资料的非标产品,啥资料都没有的
确实如此。碰到一些没见过的新设备。不懂工艺流程。确实很费时间。客户懂一点的还好,表述不清楚的更难修。全靠捋线路,一边捋一遍验证。

网友O:
电池没电掉数据了,没有备份真的不好处理

网友P:
厉害厉害,老师傅了。在学习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