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结构体+数组+保持

楼主(2026-01-25):
只要修改了结构体变量 整个块会初始化
我,一个工位几十个数据,然后有20个工位数据,我就加了一个变量,然后就清零了。。

网友A:
你为啥改之前没有做好备份的,,,,这是必备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改之前没有做好备份的,,,,这是必备的动作
备份也没用啊,那么多数据,改了结构体,内部分配的绝对地址也变了,即使保留,里面的数值也不对。

楼主:
在变量表里面,可以同步到数据1-4,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后面到现场调试设备我测试一下,
结构体感觉比绝对地址用起来方便一些,不管地址交叉重叠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很费事啊

网友B:
确实如此,也遇到过类似现象

网友C:
玩高级了,也被高级玩了。

网友D:
用惯了绝对地址,面对这个问题确实很头疼,前段时间用了雷赛PM系列,改了轴参数,数据就全部没了!非常麻烦

网友E:
建立变量的时候多弄点备用点

网友F:
先备份再修改 啊